请教,BV130小车床的卡盘该怎样装在主轴法兰上?

楼主(2011-05-03):
昨天准备把卡盘装上试试机,比划一下才发现法兰盘背面的空隙太小,安装螺丝通不过,就算螺丝通过了,也没空间施展内六角扳手,请教大虾该如何搞定它?不至于要拆主轴吧?

网友A:
看连接盘侧面 内六角螺丝拆下,装上安装螺母,在装上

楼主:
谢谢楼上指导,去仔细看过,法兰盘侧面没有内六角螺丝,是否我的床结构与你的不同?

网友B:
2楼正解,lz上图片啊!

网友C:
2楼正确,我的BV130到家就是这么装的,拆主轴?那不麻烦死,哈哈

网友D:
不能用内六角,要换成外六角的就搞定了。
首先要把法兰盘拆下来,然后把外六角螺丝穿过。再装回法兰盘拧上螺丝。然后再用外六角板手拧紧卡盘即。

网友E:
用双头螺栓就行了撒

网友F:
把8.8级的M8X35的内六角螺丝,,,,,,,,,,,,,,,,,的六方冒车掉,,,,,,,,,,先把螺丝,在卡盘上紧...................安装在法兰上...螺母,弹簧垫.用开口扳手上紧,,,,,,,,,,,,,,,,,,OK了

楼主:
已经搞定了!主要是立场搞错了!怪自己当时没多想一层!二楼大侠把法兰盘面向尾座的一面称作侧面,而我把法兰盘的厚度面当侧面了!自然是没看到有内六角螺丝了!
当时还有个困惑,心想就算法兰盘拆下先把螺丝就位,再把法兰盘装上又无法拧螺丝!(卡盘配了3颗内六角螺丝)那一刻脑袋没开窍,心想原厂配的没有怀疑,888老兄一语点醒梦中人!外六角就OK了!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热心同学!

网友A:
呵呵,内六角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的jj玩的怎样了
我用我的把擀面杖车去一圈,
挺好玩的

楼主:
回楼上,惭愧,还没来得及玩,正忙着做床架!

网友G:
我以前是用拆主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