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BEC

楼主(2011-05-03):
有没有人使用过电池的平衡线为外置BEC供电;

网友:
没见,用过的上图!

网友:
想法太有创意了!

网友:
稳压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3A及以下的估计可以,还要对平衡头改一下,做个转接头,要将3并的(3S电池)转接成串联的输出;

有空拿块不太好的电池试试,就是担心会伤到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压是外置BEC要做的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是外置BEC要做的工作。
看花眼了   我以为直接用平衡头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3A及以下的估计可以,还要对平衡头改一下,做个转接头,要将3并的(3S电池)转接成串联的输出;

有空拿块不太好的电池试试,就是担心会伤到电池。

3S电池有并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平衡头!

网友:
想过.可是不安全,接电调T插比较稳,万一头松了接收机断电,就是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