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比例坦克 双流变速箱 更新控制器制作过程

楼主(2011-05-03):
http://www.tudou.com/v/yO6YZg5mkXk==.html

视频上负责转向的电机配套链条有些长 目前已经解决

网友:
真酷,只是我还不理解双流

网友:
搞得不错,链条转动很顺畅,再次看到你的空气开关
用过双流才能感受到双流的好处,直线行驶就像两个驱动轮焊死在1跟轴上面一样的 跑直线的时候

网友:
做的不错,相当的流畅

网友:
就看见转了,,重点没贴现出来

网友:
想看重点全看看yu95960的1:8豹2,他那有比较清楚的视频

网友:
回复 楼主:

效果不错,你的车体有多宽了?我估计你的车体宽度快500mm了。

网友:
期待下地跑的视频

网友:
再看一次视频,发现配合遥控器上那只手的操作比较容易理解,其中有直行前进,前进左拐,前进右拐,信地回旋,后面一段就是后退和后退加转弯的

楼主:
更新的 视频 可以看见主动轮的动作

网友:
教学贴啊。。顶一个

网友:
不仅是米人 ·还是牛人··

楼主:
控制器的制作过程

找4个合适的微动开关(如不要灯光控制可以只要2个)

找4个合适的微动开关(如不要灯光控制可以只要2个)

找个合适的板子挖出舵机和微动开关的安装位

找个合适的板子挖出舵机和微动开关的安装位

固定后的效果1

固定后的效果1

固定后的效果2

固定后的效果2

楼主:
固定后的效果3

固定后的效果3

控制器的比例控制部分 4个

控制器的比例控制部分 4个

侧面

侧面

反面

反面

安装磁铁 2块磁铁极性相对(就是电动车调速吧里的磁铁)

安装磁铁 2块磁铁极性相对(就是电动车调速吧里的磁铁)

磁铁相距20MM(根据自己的舵机行程我另加的摇臂就是为了这个)

磁铁相距20MM(根据自己的舵机行程我另加的摇臂就是为了这个)

楼主:
制作滑道

制作滑道

滑道的安装效果

滑道的安装效果

安装霍尔元件

安装霍尔元件

总装效果

总装效果

楼主:
以上就是全部制作过程  此控制器可以控制双流变速器及普通双电机变速器  只是微动开关的接线方式不同 配合2个继电器 及2个 电动车控制器  可以实现所有坦克动作及 转向 倒车 刹车灯光
成本低 不到200RMB 耐用

网友:
不错,看到控和轮的动作了,现在明白具体操作了。顶起,更新吧!

网友(2011-12-26):
好啊

哥们,能给个电路图不?谢谢了,信箱:liugang51@163.com

楼主:
这么久的帖子也能翻出来  辛苦楼上的兄弟了    你要电路图 是哪部分的?控制?

网友:
手机上网,没看到视频!你用这种方法是不是省了电调?集成的那种高压电调真贵!

网友(2012-05-21):
搞得不错,链条转动很顺畅,再次看到你的空气开关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以下电动车调速器型号啊?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 也能给你翻出来   T宝搜吧 24V 250W  有很多  25块一个

网友(2012-08-25):
给哥们留下一个支持的脚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