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 NORM 的上中下设定为 40% 70% 100% ,

楼主(2011-05-03):
把 NORM 的上中下设定为 40% 70% 100% ,
40%时把 NORM 的上中下设定为 40% 70% 100% ,
40%时大桨螺距为 -2度,
70%时大桨螺距约为 5~6度
40%时大桨螺距为 -2度, 这个怎么调,是调控吗?对应是哪儿,哪位高手说说。

网友A:
设螺距曲线,在控上调!

楼主:
我是在控上NORM 的上中下设定为 40% 70% 100%,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这是螺距曲线。

网友A:
这样可以了!

网友C:
你在控上调40% 螺距不一定会是-2度
前提是 NORM下 油门摇杆居中 十字盘水平 螺距0度 上下各9-10度
再调NORM的1 3点到螺距-2 5-6度

网友D:
提前是你的大桨在50%油门下中点是0°

网友E:
要配合螺距尺的,只要度数吻合,不用管控上最后的百分比

网友F:
先设定飞机的集体螺距-12 到 12 ,然后才能设油门螺距曲线

楼主:
受教了,学到不少,谢了!!!

网友G:
百分比是不一定的,控上螺距曲线,要配合螺距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