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650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1-05-03):
出现的问题是插上LINK調參软件页面无变化,安群里的提示 在官方网站下 载了cp210x_Drivers(1).rar\cp210x_Drivers - RAR 压缩文件,安装后还是没有变绿也没有任何提示,也就无法升级固件,请教各位怎样才能解决?

楼主:
調參软件XAircraft_Configuration_v_1.1.5.414.zip - ZIP 压缩文件, 解包大小为 3,557,376 字节,和XAircraft_Configuration_v1.1.0.1129.zip - ZIP 压缩文件, 解包大小为 5,057,484 字节都试验过反应都一样。

网友:
自身问题、多学点电脑技术、很简单的、不过还是建议X出整机板本、加收安装调试费、不过运费也会大大增加、还有玩家对于螺旋桨是否在一个平面上校准比较难、这样会造成转向困难、转向回转等问题、

楼主:
你能说一下你,是那一点电脑的问题吗?

网友:
屏幕不会从灰色变成绿色,有3种可能:
1:驱动没有安装正常
2:USB-Link有故障
3:USB连接线有故障

按3个可能性做下测试,应该就能找到问题。如果是USB-Link有故障,可以联系我们。

楼主:
我先从驱动器上查找问题,我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多次,页面仍不变绿,接电后提示需要USB的文件 esr  2pl .sys输入文件路径 按原下 载路径还提示找不到原文件,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请教怎么能检测LINK的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从驱动器上查找问题,我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多次,页面仍不变绿,接电后提示需要USB的文件 esr  2pl .sys输入文件路径 按原下 载路径还提示找不到原文件,不知道为什么?

会提示这个,说明驱动没能安装正常。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您先卸载安装过的驱动,再完整的安装一次新的。看看是否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我们的工程师只能通过QQ远程桌面的方式帮您查找下原因。

网友:
如果还有问题,我可以发一个USBLink驱动给你,联系我的邮箱xiaoyanqiang@gmail.com

楼主:
找了一个比较熟悉电脑的同志重复多次安装驱动软件,页面还是没有变绿

网友:
升级固件不变绿也可以升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和你们的工程师取得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的MOMO操作了远程控制,按他的方法重启安装了2303软件,但页面还是没有变化,还是不能升级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还有问题,我可以发一个USBLink驱动给你,联系我的邮箱xiaoyanqiang@gmail.com你是X650厂家的人吗,如果你能给发LINK   QQ联系QQ号码674439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