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推力线?(默认表情党勿进)

楼主(2011-05-03):
小玩固翼,不知图里哪条线叫负推力线?是红还是绿?

网友:
还有叫负推力线的?

楼主:
很多战斗机、飞翼等都是后置动力。在调整时要增加或减小负推力线。那么是指红线还是绿线?

网友A:
红线加油低头 绿线加油抬头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1号绿线在飞。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搞不清楚,风叶吹风的方向是在0线之上往上往后吹,而它的反作用力却是往前进方向的下方。这时,这条1号绿线应该叫+1推力线还是叫-1推力线?

网友:
哥们你这样画线首先得把电机垂直了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明显是拉力线而不是推力线,要么就是桨装反了。所谓的负推力线应该叫下拉或者上推,用来抵消抬头/低头力矩。

网友:
标号为1的绿线

网友B:
1.首先无动力滑翔,调整好重心。
2.有动力飞行,如果加油门抬头严重,就用绿1、绿2推力线。
                            如果加油门低头严重,就用红1、红2推力线。
                            如果加油门平飞或略有抬头,就用黄推力线。
    供LZ参考。

楼主:
13楼的出现,我心里就有底啦。谢谢。

网友:
如果推力线穿过重心的话,13楼好象说反了

网友:
一般前拉的固定翼都有1~3度的下拉,还有右拉,用于控制头轻和抵抗电机的轴向偏转。根据不同的机型,配重,整机重量分布等因素做大量的飞行试验,松开摇杆中全速油门飞行一条直线就算调好了。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飞机?
上张全图~~呀

楼主:
有位模友给我一个很清晰的解释。贴出来大家受益。
回复 ;老支青

答 案:
1,关于什么叫推力线:推力线(或拉力线)就是动力输出轴的中线。从几何角度讲,是指螺旋桨旋转平面的中轴线;或者说穿过圆心并与旋转平面垂直的那条线。(直接驱动时就是指动力电机或发动机的主轴),实际来讲就是指螺旋桨中轴线(特别在有减速时就是主轴轴线)
2,关于推(拉)力线的正负: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一般来讲是指与水平线或机身中轴线的夹角。但重要的是,它相对于重心的位置。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力和力矩的问题。我们中学物理都学过,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力矩的产生的前提条件:力或力臂不等于零。
回到正题:也就是说,如果推力线正好穿过重心,那么力矩为零,就不会产生(低头或抬头)力矩,但是如果推(拉)力线在重心之上,就必然会产生低头力矩(反之则产生抬头力矩)。所以一般来讲,就把产生低头力矩的推(拉)力线称为负的。反之(产生抬头力矩)则为正的。
3,所以综上所述,相对于你图中的重心位置(假定在沿黄线与飞行员的交点附近),应该将A或B线视为负的(产生低头力矩)应该取A线或B线才对。~~(但是如果在正常布局的固定翼飞机机头拉力的位置,那么1或2线前拉延长线在重心之上同样产生低头力矩,则此时绿线为负拉力线)
所以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相对于你这个小车的电机固定连接螺丝,要想产生负拉力线,就应该在上面加垫片才对(等于还是取A或B,只不过B的角度更大些,力矩也更大)
你可以试试看再说。
祝飞行顺利OK

其实严格来讲,推(拉)力线的“正”“负”这一称谓并不准确。
因此一般的习惯应该是称为“下拉角”或“上推角”,指以螺旋桨旋转平面的圆心为原点,推(拉)力线沿作用力方向与水平线(或机身轴线)的夹角。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首先要找到重心的准确位置,然后调整推(拉)力线的角度,尽量使其通过重心,力求避免产生力矩。
但综合考虑,对于三角翼和高置固定翼应该预置一定的上推角或下拉角来使各种力矩综合平衡。
此外,完全柔性翼的动力滑翔伞,因其伞绳可完全自行调整角度,其综合力矩也是完全平衡的

网友:
已收藏学习了,

已收藏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做个标记,学习中

网友:
收了 谢各大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无动力滑翔,调整好重心。
2.有动力飞行,如果加油门抬头严重,就用绿1、绿2推力线。
                            如果加油门低头严重,就用红1、红2推力线。
                            如果加油门平飞 ...

不能这么简单判断
电机往哪边翘会造成抬头或低头,跟电机安装位置与重心的相对位置还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线加油低头 绿线加油抬头
这个经验套在后置动力的固定翼,90%有效,套在遥控翼伞,只有10%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无动力滑翔,调整好重心。
2.有动力飞行,如果加油门抬头严重,就用绿1、绿2推力线。
                            如果加油门低头严重,就用红1、红2推力线。
                            如果加油门平飞 ...
13#的方法套在遥控三角翼伞,有效率达95%。 。我用实机验证过。可信度高。 。

网友(2012-02-14):
回复 楼主: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位模友给我一个很清晰的解释。贴出来大家受益。
回复 ;老支青

答 案:
1,关于什么叫推力线:推力线(或拉力线)就是动力输出轴的中线。从几何角度讲,是指螺旋桨旋转平面的中轴线;或者说穿过圆心并与旋转 ...
 专业

网友(2012-11-15):
引用 楼主:
有位模友给我一个很清晰的解释。贴出来大家受益。
回复 ;老支青

句句在理,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