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路,曲折啊!

楼主(2011-05-03):
前天试新的FPV载机翼龙,方向和水平舵机改到尾巴后,靠心太靠后,在机翼的50%处。
一加油就往下冲,一收油就往上升,波浪型降落暴力降落。大家有什么好的不额外增加重量的重心调整方法吗?
就是这种所谓新款翼龙(借用厂家图片)

1/3CCD摄像头的镜头米螺丝没锁紧,竟然飞丢了。飞机没调好,又报废一个七八百摄像头。
头两周刚飞丢一套翼龙FPV:含EASYOS,5.8G等。
FPV路,曲折啊!

网友:
我昨天也飞了这飞机 还可以 就是螺旋桨反牛大了些,要换小点的螺旋桨   重心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处 建议尾翼转向,副翼转向可以不用。

网友:
飞过两架翼龙都飞不好,干脆换其它飞机飞,这个飞机2212 1400KV 7060是标准配置重心就在前缘上反加强木条位置~

网友A:
估计又一个被JS骗的,什么摄像头要七八百?

安防市场200元的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不要听某些JS加的所谓"FPV专用",那几个字是骗钱的

网友:
一飞起来就撒米啊

网友:
这飞机不太适合FPV

网友:
买黄色的翼龙啊,什么摄像头那么贵 数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又一个被JS骗的,什么摄像头要七八百?

安防市场200元的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不要听某些JS加的所谓"FPV专用",那几个字是骗钱的

 ,图传也是

网友:
楼主要多潜潜水,看清了再下手,,

加油,神与我和你同在......

网友:
偶就是用这个灰机学会飞的。。。:loveliness:

但是真不特别适合fpv,新手控制不住重量,最后也就是能飞而已。。

网友:
电池,摄像头,OSD都可以往前挪啊

网友:
看看我的翼火龙FPV机,很好飞。

起飞重量850g  3s 2200mha   非常好飞,已经飞过多次的超视距FPV , 3s 2200mha可以续航20分钟。

网友:
200块钱的摄像头貌似做不到像DX201这样的宽动态吧?

网友:
最怕的是飞丢,渣都没有
   fly@boy 的鸡鸡没上反角,稳不?
         上视频看看,并帅下装备细节  ,谢谢

网友:
这个翼龙,飞起来尾部扭不?》

网友:
飞行非常很稳定!遥控JRX2720  图传 军工2.4G 1W  FY20A 索尼520线高动态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