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人中算我一个,楼主你步进的那篇好象还不详细啊,先把步进的整详细了行吧?
引用 网友B:
感兴趣 控制速度的板子淘宝上已经有售了 但是怎么让软件自己开启主轴 这个值得研究
引用 网友C:
俺的:菜鸟也疯狂!D了个110v的555调速器加水泵手自动控制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8288&extra=page%3D1&frombbs=1 PWM端子 1接接5V(一般接口板内部都有5V电源!控制电源是12V ) 2 ...

网友(2011-05-03):
引用 楼主:
视频来了,其实只要是直流电机,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zODkyNDg0/v.swf

兄弟,很爽的说,虽然我看不懂电路图,但听声音感觉像是在开飞机

楼主:
过程来了哦!

先设置好MACH3的端口。

网友:
调速电路部分是怎么样的能  我也正在搞38电机的调速

楼主:
找了块坏的显示器主板

从上面找了个场效应管IRF634B,查了下参数,好像是250V、8A。

又找了个二极管,跟场效应管直接焊在了一起。虽然不好看,但效果不错,场效应管基本上不发热。

电路图来了,超简单,就两个元件,懂一点的人基本都会,100%成功!

网友:
算我一个

网友D:
IRF634B 为N沟道MOS管。 我手头正好有三颗IRF460  500V 21A的管子,马上组个电路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IRF634B 为N沟道MOS管。 我手头正好有三颗IRF460  500V 21A的管子,马上组个电路出来试试。

搞好了别忘了上来汇报啊!

网友:
我是菜鸟 从来没玩过MOS管 不知道IRF460 DGS 三个管脚怎么区分

网友:
不懂的也把这帖子收藏了

网友:
顶啦.非常羡慕你的电子功底

网友E:
怎么接驱动板呀???

网友:
这个绝对关注,楼主的帖子俺都关注。。。。

网友:
很好,根据我的经验,最好不要用某个脚和地,在某些情况下主轴自己会转,比较危险,我是用的16和1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接驱动板呀???

场管的G极接接口板的任何一个输出端都可以,MACH3端口设置里面填上相应的端就可以了.

网友:
16.17脚为pwm信号用,14脚是板子的使能。最小pwm那里没有一定的规定,只是考虑到38的主轴低转速也没什么力气就设定了个60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兄弟,你说的这2个驱动元件用你前面发的555的电路能联用吗?就是用555电路手动调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说的这2个驱动元件用你前面发的555的电路能联用吗?就是用555电路手动调速,可以吗?

可以

网友G:
声音太恐怖了,在家里这么玩没几天就被赶出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声音太恐怖了,在家里这么玩没几天就被赶出去了

那是轴承的问题,和楼主做的东西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是轴承的问题,和楼主做的东西无关

轴承是有点响,声音其实也不是太响,只是麦克风的放大作用。

网友D:
我设置不好 怎么弄都不能调速  直接设置电机输出为高电平电机会转的

网友:
几点建议  要注意使用MOS管 要让他工作在开关饱和状态,不要让它工作在放大状态,否者发热就厉害了,还有很多MOS管的道通电压在10V以上

网友I:
本人很菜,如何跟驱动板连接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本人处于蒙胧阶段。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J:
楼主讲得很详细了,但是发热,保护什么的自已想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设置不好 怎么弄都不能调速  直接设置电机输出为高电平电机会转的

1  首先要在MACH3里面设置好,具体设置上面已经讲了,也有高手补充了,你关键是要看端口有没有输出,最好是有示波器,没有示波器那电脑的有源多媒体音箱,一脚接地,一脚接输出端,如果有输出的话会有锯木头的声音。
2  在MACH3里面按下“紧急复位”后再按“主轴正转”输出端就会有输出,关键是你要找对输出端。
3  管脚排列如下,焊接时电烙铁最好接地或者拔下插头用余热焊接。MOS管选用低电压导通的管子(其实大部分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讲得很详细了,但是发热,保护什么的自已想办法吧

我的实践情况是基本不发热,不加散热片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本人很菜,如何跟驱动板连接能说详细点么?

不用驱动板,IRF634B在这里只相当于开关作用。

网友E:
再问一下 对电源有要求吗?

网友:
这种事须大力支持,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问一下 对电源有要求吗?

没有,其实只有电机对电源要求,在这里只要注意管子的耐压、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用不上也顶顶楼主

网友:
电子盲 越看越迷糊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你 100次

网友:
毫不吝啬,再顶一次

网友:
不错,改一下,这样就可以自动调速 了,原来是手动调速的.

网友:
楼主 支持你出套件

网友K:
 这个电路很多问题。
1.没隔离,应该使用mosfet推挽驱动光耦 TLP250
2.续流二极管不能随便用,应该是耐压高的3A快速二极管FR307,如果是DC24V电机就使用3A肖特基二极管1N5822
3.不看好直接使用并口产生PWM信号,有时会误触发,当然增加开关就另回事。

网友:
看看这个老图。

网友:
手动或MACH3均可,网上卖的28的调速板缺了下面的电路,加上就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很多问题。
1.没隔离,应该使用mosfet推挽驱动光耦 TLP250
2.续流二极管不能随便用,应该是耐压高的3A快速二极管FR307,如果是DC24V电机就使用3A肖特基二极管1N5822
3.不看好直接使用并口产生PWM信 ...

1  接口板本身有光藕隔离,再用就是画蛇添足了.
2  这个是有道理,不过在这里38要求不高.
3  在这里作为38小铣的主轴,主轴继电器误触发是遇到过,pwm误触发我还没遇到过,而且还有开关.
4 问题多不多要靠多实践.

网友:
看不懂…低头飘过!

网友L:
简洁至上
LZ方便的话量个PWM波形看看。

网友M:
多数接口板产生的PWM信号的幅值只有5V,大多数MOS的完全道通的电压是 10V,5V幅值驱动的时候  MOS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电流小没什么大问题,电流大的话,基本不能长时间工作  。
续流二极管一定要选用快速的,否者MOS管的寿命不会长的。
改进电路 是用 4个MOS管  构成 H桥驱动 可以控制正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简洁至上
LZ方便的话量个PWM波形看看。

视频里面就有,自己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数接口板产生的PWM信号的幅值只有5V,大多数MOS的完全道通的电压是 10V,5V幅值驱动的时候  MOS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电流小没什么大问题,电流大的话,基本不能长时间工作  。
续流二极管一定要选用快速的,否者MOS ...

二极管是UF4004,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N:
回复 楼主:

佐证最小2V最大4V

网友O:
上面藤椅的老大哥
有一点事能帮忙吗
我用的MACH3是半汉化的
能发一份你的全汉化的吗?
285213531@qq.com

楼主:
声明一下:各位想仿制的朋友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去改进吧!别生搬硬套,毕竟各人的使用环境及机器情况不一样,我的可以正常工作不一定你的就可以。不过我的就这样做也可以正常工作,MOS管不发热,也还没有烧,调速正常,也很方便,而且也很简单。 怎么做大伙根据自己的情况看着办吧。

网友:
这个要顶,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上面藤椅的老大哥
有一点事能帮忙吗
我用的MACH3是半汉化的
能发一份你的全汉化的吗?
285213531@qq.com

地址,已经给你短消息了。

网友:
好贴,有图有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P:

大哥,俺也想要份行吗?多谢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是UF4004,不知是否合适?

IRFP460

我只想说的是  电路还是要根据实际使用的情况决定,不同的MOS管  特性是不同的,
要不然很多人为出现MOS管电流大一点,就会出现MOS发热厉害。
像LZ使用的  IRF634B 的  直接使用5V 的PWM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佐证最小2V最大4V

仔细看看这个含义 不是你所理解的 最小加2V电压就可以是电机工作了,2V(min)-4V(max) (每片MOS管都是有差异的),刚刚开始道通,在这个时候MOS工作在放大状态。到6V 时候,就进入了饱和状态,就可以想开关一样使用

前提测试条件是    VDS = VGS, ID = 250 μA

楼主:
引用 网友M:

IRFP460

我只想说的是  电路还是要根据实际使用的情况决定,不同的MOS管  特性是不同的,
要不然很多人为出现MOS管电流大一点,就会出现MOS发热厉害。
像LZ使用的  IRF634B 的   ...

多谢了!

网友:
电子零件  单个很便宜。邮费很高昂

网友:
再来顶一下

楼主:
新加了闭环转速控制,大伙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网友:
请教前辈 假如小弟用这个方法给220V的串激电机调速的话 会有什么下场?

网友:
mos管只适合于直流电路

网友:
帮我看看啊,急死我了,班都不想上了

按图链接好后,电机就是不转啊

楼主:
图片看不明白,也不清晰。另外你的PWM驱动板也不清楚构造

网友:
顶一下 不过还是加一级光电隔离为好 毕竟电机用这么高的电压万一场效应管短路可能就要殃及电脑的并口了!

网友Q:
我买的板子上有光耦,可惜不能调速了,输出端没有信号,楼主说是通不过光耦,只能拆了直接接线
引用 网友Q:
705484705485705483按图链接好后,电机就是不转啊

网友R:
回复 楼主:

那电路图的  G点  接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买的板子上有光耦,可惜不能调速了,输出端没有信号,楼主说是通不过光耦,只能拆了直接接线

通不过是因为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问题,你把这个搞反了就通不过了。之所以叫你把光耦拆了,这样是考虑到最简单到缘故。只是你无法搞清楚光耦输入及输出端子之间到关系,而且还不会使用电烙铁,这样就比较难办了。建议你就近找高手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R:
那电路图的  G点  接哪里啊??????????????

接PWM输出。

网友S:
这个主轴用软件调试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主轴用软件调试意义不大

是这个主轴学会用软件调试,这个意义不大、学什么才是意义大大的。

网友:
电子数控不懂,纯精神上支持楼主,顶起来给能借鉴的兄弟。

网友(2011-07-07):
感谢楼主分享成果,顶起来,接着学习。

网友(2011-08-06):
maili个线路图我,很喜欢这个PWM

网友:
正准备做一个.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哪天做一个

网友:
顶起,才看到,我的主轴也是38电机,马上搞起,有结果了再来感谢LZ。

网友:
看到楼主找到的显示器板子很亲切,是冠捷CRT显示器的板子,老式模拟7颗LED灯指示。群里应该有一些是搞电子的高手,跟大家相比,我深感惭愧呀!问一下,有没有“冠捷的同仁”?我是北京冠捷的。

网友(2011-11-03):
回复 网友H:

大夫的话能说的再仔细点吗?在G极无信号时,场效应管也会导通,是不是G极有温飘或者其他的干扰信号导致管子通了吗?有时特殊情况很重要,希望大夫能讲下自己的顾虑可以吗,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T:

这个好像只能是直流的,交流没体验过,最好不要用。我是学弱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Q:

你的电机是交流的吧,这个驱动应该是直流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