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反螺纹连杆的那点事... ...

楼主(2011-05-03):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调螺距的时候,C连杆只能一圈一圈的拧,是不能半圈半圈的拧的,因为球头扣是有正反面。
时常调节螺距就是差那么0.2-0.5度,拧一圈就肯定多了,又不能半圈。
相信这就是正反螺纹连杆出项的初忠!!!!
我在调螺距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所以也搞了一套FY的正反螺纹,今天单位鬼斧神工的给我们放假,不过又下雨就猫在家里想把这正反螺纹装进去。。
谁知道问题还真不少!!!!!
1、正反螺纹连杆长度貌似长了,要把球头扣拧进去很入才能满足要求。
2、拧进去太入了,导致球头扣里面被正反螺纹连杆顶到有一突起的地方,令球头扣内圆变得不是一个圆。
3、正反螺纹连杆与C连杆的那个连杆相比貌似直径大了一点,球头扣被拧进去后,装上飞机,基本上用L型臂(送的那根)轻轻一拧就会把球头扣扳出来。
不知道各位大虾是否都遇到同样的疑问,小弟不胜赐教!!

网友:
做是中山大叔的沙发!!!!

楼主:
藤椅难道要自己坐?

网友A:
是不是买错了?貌似正反螺纹连杆分有无副翼用的和有副翼用的,连杆长度不一样。

网友:
哈哈。。。估计是给500用的。 难道没长短各种型号的? 或者 用 磨机 把螺纹 磨短一点。。。
球头扣会掉出来的原因是 螺纹拧进去太多导致L型扳手需要很大力才能转动,其二就是球头扣太松。哈哈

网友B:
我用FY的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如果没买错的话,我估计一般 出这个产品的设计者 也不会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吧~ 楼主飞机调对了没?

冒昧对中山兄提出问题。哈哈。

网友D:
嗯,我的也这样,没事,就是用工具的时候稍微用手压着点球头扣。

长了些就锉刀伺候,或者拿小钻头打穿,就不会有点突出来导致不顺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嗯,我的也这样,没事,就是用工具的时候稍微用手压着点球头扣。

长了些就锉刀伺候,或者拿小钻头打穿,就不会有点突出来导致不顺滑了。

建议你就用一根反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买错了?貌似正反螺纹连杆分有无副翼用的和有副翼用的,连杆长度不一样。

不可能买错吧,无副翼的是比较长的~~而且我买的时候看清了有副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FY的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样?不是吧?难道又是我RP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买错的话,我估计一般 出这个产品的设计者 也不会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吧~ 楼主飞机调对了没?

冒昧对中山兄提出问题。哈哈。

没事,欢迎欢迎,飞机都调好了,正反螺纹先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就用一根反螺纹。

用一根?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E:
老虎钳剪掉点不就行了。剪完了,用什锦锉修整一下。太大惊小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虎钳剪掉点不就行了。剪完了,用什锦锉修整一下。太大惊小怪了吧。

那是!

网友F:
呵呵 这个长短和你用的球头扣有关系, 有的球头扣柄比较长,就要拧到很里面,可以买包飞越的球头扣,它那个很短。或者用斜嘴钳把2端剪掉2毫米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东西用一根就可以了, 用一根固定的球头连杆做基准, 平时调双桨只要调这支正反螺纹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这个长短和你用的球头扣有关系, 有的球头扣柄比较长,就要拧到很里面,可以买包飞越的球头扣,它那个很短。或者用斜嘴钳把2端剪掉2毫米就可以了。
还有这个东西用一根就可以了, 用一根固定的球头连杆做基准 ...

我终于明白用1根原来这么样的!

网友G:
我经常拧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经常拧半圈

:funk: :funk:
拧半圈能扣进去吗?

网友:
中山哥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
我的飞越450无副翼旋翼头就是用的正反螺纹,效果还不错。

网友:
正反螺纹杆这东西,我觉得是整个直升机结构当中最有创造性的设计,令人赞赏。

它的设计的水平,我认为是超出了V2整机的设计水平的,简单、有效。

它的主要作用,一是无级调双桨,二是大大降低了球头扣的损耗。塑料球头扣,开几次就会出虚位了。我以前的V2球头扣,被球头钳夹和球头反复开合搞松的。有了这个正反牙连杆,就不用再开球头了。

网友:
我也用这个,不过没这个问题啊,长度正好,不过球头扣很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funk: :funk:
拧半圈能扣进去吗?

我也是 赶上哪面就扣哪面。。一直没的事。。

网友H:
觉得设计这种中空的正反牙连杆的人一定是JS。车模的是中间六角螺丝的,中间开孔强度下去很多,朋友的不知道断了多少跟了

网友:
这个产品是一个扯蛋的设计,看想来很有实用价值,我用了,又拆下来了。想不取下球头扣直接调节长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送的FY球头扣太软,一拧就滑!
这个设计做了一个假设:球头扣一定会紧扣在球头上面,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能找到ailgn原厂的球头扣,可能这个东东会有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funk: :funk:
拧半圈能扣进去吗?

当然可以。

网友:
慕名而来,中山兄的帖,要顶!
现在您是红人了,千万别换衣服。呵呵~

网友:
我买的今天到的,是有点长了。适合无副翼用,我打算锉短一点用

网友:
哈哈,不错,在这贴里学到了用一根的方法。

网友:
还是用好点的装备,省时间,

网友:
半圈照样扣,暴力扣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藤椅难道要自己坐? [/quote
MB我的买回来也是这个情况....把球头控拧到标准的间距时就会把球头的两端给顶穿 靠一直没弄懂...但我看朋友的都是好好的    我X他娘的...

网友:
FY的这个450上用的正反牙很好用;我已经把所有的450(Sport和Pro)都改用这个了;

用这个东西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 是有方向的,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可以是变长或缩短;要看你安装的方向,要求二边的安装方向一致,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时要么都是缩短,要么都是加长;否则调试会有麻烦,甚至自己都搞糊涂;
  • 斜盘位置;0油门时,斜盘位置稍稍靠下点,只要最大负螺距时没有干涉就可以(也不要太多),这样可以避免LZ碰到的问题;
这个正反牙也有缺点,就是不太耐炸,易弯,弯曲后矫直效果不如传统的连杆。

总之,在众多FY自己设计的东西中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效果不错的。

网友I:
这东西相当不错,我也在用,也没发现楼主的问题。楼主用的主轴是不是太短了,或者十字盘的高度调整得太高了?

这东西在拧的时候,用手指压住一边的球头扣在球头上,就不会容易把球头扣也拧出来了。

网友:
个人觉得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相当不错,我也在用,也没发现楼主的问题。楼主用的主轴是不是太短了,或者十字盘的高度调整得太高了?

这东西在拧的时候,用手指压住一边的球头扣在球头上,就不会容易把球头扣也拧出来了。

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J:
这套杆实际上是FY 无副翼旋翼头用的,你买套130米 用的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套杆实际上是FY 无副翼旋翼头用的,你买套130米 用的很舒服

我买的正反连杆是有副翼用的,无副翼用的连杆更长!
130米是哪套?这个不明白!

网友:
  原来球头扣还有正反 我就直接按进去

网友:
我来补充这个我也发现一半的问题

有一点要强调。LZ并没用错正反螺纹连杆!
有副翼使用的编号TL2639  无副翼使用的编号TL45116

sport说明书连杆是28mm装上球头扣长度在41.5mm左右。
正反螺纹连杆是33mm。球头扣旋到底长度至少达到47mm
正反螺纹连杆确实比说明书上长了5mm了。再加上球头扣也是加长的款式。
装好正反螺纹连杆就长了很多。在调试螺距上会不会有缺 陷不好说。
(我还没装好机没调试不能乱说,但是尺寸上确实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还有一点忘说了

飞越的球头扣和球头配合布那么紧密。
卡尺下球头就会发现金属球头大小不一。

就差那么点点。有点计较了。新的球头削刀用不上了哦
但有些虚位不知道是球头扣问题还是球头问题导致。。。。。

网友K:
原来球头扣还有正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来球头扣还有正反?!!!!

楼上说的太好了,有正反面的,详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
炸机弯曲了,矫正后容易断裂。

网友:
当然有正反 不然 你用0.9内六角去调 一边进 一边出

网友:
一边紧一圈,一边松半圈,结果就是紧了半圈

网友(2012-03-04):
引用 网友H:
觉得设计这种中空的正反牙连杆的人一定是JS。车模的是中间六角螺丝的,中间开孔强度下去很多,朋友的不知道断了多少跟了

同意,干嘛中间打个孔,可以中间突出搞成方的,附带个小扳手,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