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空中突然爆裂,求高手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1-05-03):
快速连续钟摆。。砰的一声,稀里哗啦.....损失亚托520MM大桨,电池(掉泥坑里了,点背),主轴,横轴,尾管。。等等
开始怀疑打尾管了,可是经过几位老鸟指点,看尾管不像被大桨打了,那么接着怀疑螺距连杆飞丢,可是后来发现2条螺距连杆都在飞机上,看图片可以知道,一条完好的连接着旋翼头,另外一条桨夹那边脱落了,但还留在斜盘上,而且弯曲了,说明松脱前受了很大力,也说明不是连杆松脱造成炸鸡;因此感到迷茫。另外,后来检查发现大齿和主轴的M3锁定螺丝断裂。会不会是飞行中这个螺丝扭断了。。 。。螺丝是真隆螺丝的,之前用他家的M2的螺丝炸了MSH,想着M3的那么粗应该能用,难道又被真隆害一次?如果真这样的话,莫非我跟他前世有仇??

网友:
 同情一下
真的是迟早会有的

网友A:
哇?电池都起飞了。。。

楼主:
旁边
引用 网友A:
哇?电池都起飞了。。。

旁边有个水洞,刚好掉进去了。。

网友:
没带头罩,电池估计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
旁边有个水洞,刚好掉进去了。。

  倒霉的孩子。呵呵

网友B:
樓主,你大漿好像是裝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大漿好像是裝反了

确实有一片桨装反了

网友:
这桨装的绝了

网友:
虽然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
快速连续钟摆。。砰的一声,稀里哗啦...
樓主,你漿裝反了也可快速连续钟摆,你牛了- -

网友:
反桨也飞了?有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當然有分別啦,你可以試試看,試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B:
更正一下,木有裝反,是炸反了

网友:
貌似挺结实

网友:
这损失算啥啊,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一片桨装反了

好像是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木有裝反,是炸反了

 您总算看清楚了啊。。。

网友:
慰问一下,貌似无我损失大(除电池).

网友:
慰问一下,貌似无我损失大(除电池).想了解打尾管的原因。

网友:
尾管都没受伤,何来打尾管一说?

网友:
不是砍尾管,那应该是爆螺距连杆了,嗯嗯。。。要加强才行。。。学习了

网友:
看来大飞机的螺丝还是不要乱用的好。

网友:
损失不大啊,爆连杆可能性挺大的。是飞行中突然声音很大,掉转吧。。。
仔细看看不对。。。楼主说的没错,俩连杆都在。桨反了的那支应该是炸下来后球头扣脱落。 楼主连续钟摆,大齿盘螺丝反复受冲击完蛋了。看三个舵机拉杆都被拉到很直。。。一般炸下来十字盘能这么平么。。。
楼主上点螺丝截面照片吧。

网友E:
你和他闹成那样了,还用他家的螺丝?

网友F:
这到底是装反的还是炸反的?

网友:
这回改成 隆隆春季,真隆螺丝又帮你把X5解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到底是装反的还是炸反的?

要善于自己观察,别只听人家说

网友:
飞的太猛了。

网友:
大齒中心座與主軸之前用的應該是軸套螺絲,是定制的。外面買到的,只是全牙螺絲吧。重要位置的螺絲不能亂用的。

网友:
要带头罩

网友:
记得检查十字盘,那个很容易上下盘分离的

网友:
毁坏庄稼

网友:
看桨夹的球头方向就知道楼主没有装反大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和他闹成那样了,还用他家的螺丝?

哈哈 人家是明知山容易塌。偏向虎山行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 人家是明知山容易塌。偏向虎山行啊 ,

向楼主这种勇于献身敢作小白鼠的行为致敬

网友:
同情,看来是螺丝断造成的

网友:
我感觉x5还是 500的桨好飞点, 我也买了对520的yt桨,  现在又用回500的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