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论坛老鸟些许问题

楼主(2011-05-03):
车 船  飞机 发动机有什么不同之处 ?
为什么需要表示车用 或者船用 是不是因为设计不同,还是其他原因。我想买个汽油发动机但是对于米不多的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看了下小松 仿小松  都有点贵   不过船的发动机相对比较便宜。
发动机可不可以通用。船上   车上  飞机上能不能通用?  船上的都是水冷 ,如果不装船  搞个水冷设备是不是也可以搞定.?
之前都是玩的甲醇  效果还不错  也搞了个50元发动机  启动起来也挺好的,现在想弄个汽油的  还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各位!

网友:
车船还有航模的发动机可以通用 不过加一些配件   现在航模的发动机都是直驱的 可以理解为输出的是转速   而船模和海模发动机都要配相应的减速器  可以理解为输出扭矩 而且后两者的转速要远远高于前者

如果想把车模或者船模的发动机应用到航模上就有相应的减速装置 发动机有一个转速与输出功率的曲线  螺旋桨也有相应的曲线 减速器的作用就释然两个曲线的最佳输出功率的那个转速重合  但不推荐把航模换到前面 同等级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航模是最低的

同时发动机的散热和还有化油器部分还有油门舵机的连接方式都要修改
散热换一个同等级的缸套就成  化油器的位置参看原来的安放位置 尤其是航模 安放位置不好 你会发现自己很难调节油针 甚至有危险

如果LZ是专业玩家 那么就改一下试试把 航模换上车模的发动机相当的爽 同等级的发动机 能带起超级大的螺旋桨  曾经见过25的发动机带起17*8的桨 发动机是德国进口的 自己试不同的减速比和螺旋桨
汽油机一般都是用在比较大的航模上 而且油价一直在涨 LZ确定要换?  而且汽油比甲醇的还难斥候

楼主:
非常感谢zzblclp的回答,非常精辟。
请确认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1.飞机上的发动机是直接输出动力的没有变速
2..车 船  上面发动机经过变速箱再输出动力的
3.发动机当中 飞机上的输出功率最小。 看来我一定要搞个动力澎湃的汽油机了!
难道油价涨的比甲醇还要贵了。没怎么了解
如果说汽油的比甲醇还难伺候的话,他难道比50元垃圾小日本还要难。那我就更好玩玩了。
如果没啥问题的话  就先搞个 仿小松 船用的。先玩玩  看看玩不玩的转。可以的话 在慢慢我的汽油大脚计划(DIY)个大脚。爽爽,腻了再换飞机  或者船   !  各位别拍砖   小弟胃口有点大   哈哈!

楼主:
散热换一个同等级的缸套就成  化油器的位置参看原来的安放位置 尤其是航模 安放位置不好 你会发现自己很难调节油针 甚至有危险

水冷的该船发动机还要改风冷?  也搞个水冷套  不行吗?
换散热缸套 貌似有点难度哈
上面讲的危险是嘛意思   要死人 ?

对了  甲醇这个东东  不是那么好买  特别是蓖麻油  就更不容易搞到了   而且素油配起来貌似有点难度。  还是搞汽油的爽   买上一壶 发动机机油  就可以玩到 机器报废了  呵呵 !

楼主:
LZ 是叫我?  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汽油机也是直驱的,,,普通航模能手拨启动。。。汽油机我见过的都是用特大号启动器 配电瓶那种
还有减速器 你要尝试不同的减速比 直到达到最高效率 不然就是浪费
至于油针问题 车模和船模发动机是没有螺旋桨的  油针位置没啥限制  而航模上因为有螺旋桨存在 如果还是原来的油针 很可能无法在运行状态调节或者调节角度可能被螺旋桨伤到

最后一个问题  你确定油价不再涨

楼主:
大家都在炒房 炒菜   超农产品   那有时间炒汽油啊
除非是中石化、、、  不过我觉得应该准备几个大功率的电动机   等燃油能源用完了 我就用电
或者永动机   O(∩_∩)O哈哈~也 挺好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