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RO控副翼方向没对 忘高手前来帮忙!!

楼主(2011-05-03):
2801PRO左手油门(左手上下油门  左右方向)  右手(上下升降 左右副翼)  副翼的方向没对
   对尾向左打 倾斜盘向右倾斜(正确的应该是向左吧)向右打舵倾斜盘向左   但是在控里把副翼通道反向后向左打舵时副翼舵机和螺距舵机同时向上 向右打舵同时向下          不知道是神马情况该调哪里怎么调望高手详情讲解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通过斜盘混控可以调~
swaats---> swashmix--> aile 60%    调整为 - 60%

楼主:
恩 对了第一个问题解决!!谢谢中山兄     但是 通道反向后副翼和螺距舵机还是同上通下(是不是正常的 )

网友(2011-06-27):
引用 楼主:
恩 对了第一个问题解决!!谢谢中山兄     但是 通道反向后副翼和螺距舵机还是同上通下(是不是正常的 )

副翼和螺距两个舵机而言,
推拉油门和升降操作时,两舵机同上同下;左右副翼操作时是一上一下。

网友:
副翼和螺距这两个舵机线插反拉,对调一下就OK

网友:
其实是lz的控没有设置成3个舵机!!默认的是一个舵机的,你看说明书设置为3个舵机的就可以了,我的2801控的1和6通道设置反的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