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问:KT板的表面的膜

楼主(2011-05-03):
菜鸟问,KT表面的膜在使用时撕下来吗?今天第一次切KT板,上面很容易切,下面老切出缺口,郁闷啊,高手指教啊

网友A:
撕得下来吗

网友B:
不用,有膜的韧性更好
我们买板都专门贴膜呢。。 你还撕。。。
如果要重量请,可以直接买没有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我用壁纸刀怎么切也切不好

楼主:
新买的1张板,不到半小时,费了,郁闷

网友D:
做个热切割丝,绝对爽!

网友E:
那是你刀的问题,买那种30度角的壁纸刀

楼主:
刚开始也用热切割机了,单切出来歪歪斜斜的,后来用钢板尺做靠山,切的直线就很直了,单曲线还是处理的不太好,

网友F:
切的时候刀子尽量放斜,如果还是切不好,就把壁纸刀截断一截,再切就是了

楼主:
切口不滑顺,看来是温度不够,得弄个鳄鱼夹去

网友G:
我用美工刀切 很费刀

楼主:
回复 网友G:
等过几天我上图,相机被借走了 ,没在家郁闷,看看我自制的KT板热切割机,全有机玻璃的

网友H:
我都是切了然后扳断

网友I:
你买的KT板是热板还是冷板。热板不用撕膜,当然你也撕不下来。冷板最好撕掉,很厚的塑料皮来着。

网友J:
买手术刀片 2-3个刀片切一架飞机绝对没问题 要是有切割板 在下面垫着 一个刀片也不成问题
我通常就是用手术刀片11号的 把刀片下面部分掰断 装到笔刀上用
切KT最薄的时候能切出来半毫米都不到的薄片

楼主:
怎么看冷热板?我的板能撕膜下来,估计就是传说中的冷板了。
顺便问下,要是不撕膜,用胶水能粘得住吗?我买的胶水还没来,所以膜还没撕,再一个就是涂装,不撕颜料能附着吗?
我是边干边问啊,马上就要粘接了,就等泡沫胶来

楼主:
15楼 抓咪咪童鞋,我头像图片里的咪咪合适不?

网友K:
多练练就好了,开始切都这样的.

网友L:
我开始切得也跟狗啃得似的 后来慢慢切的过去 你试试切的时候在KT板下面再垫一层KT板 我这样切得好一点

网友M:
不要撕膜,KT板的强度全靠它了。。

网友I:
建议16楼兄弟可以去广告店看看。那里绝对有冷热两种板子。其实冷板上的那层不能叫膜了,应该叫塑料皮。呵呵。比较厚的关系。热板上的那层膜很薄,感觉像糯米纸那样子吧。热板不用撕膜。直接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