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鸟请教~~请老鸟指点迷津~~~俺是新手打印 | 推荐 | ...
向老鸟请教~~请老鸟指点迷津~~~俺是新手打印 | 推荐 | 从文集移除 | 编辑帖子

楼主(2011-05-03):
做航模是EPP材料好还是KT板好?
机长900 翼展1200 用什么
电机
多大螺旋桨最好?
天地飞A6
遥控器
最多可以控制3~4个
舵机
1个马达嘛?
副翼尾翼一共需要4个舵机吗?
第一次玩航模~~不要笑俺~~~

网友A:
KT 是室外的主要材料!
EPP是室内机用得多
副翼 尾翼 只需要3个电机哦!
机身中间装舵机,装2个头的那个杆,分别连接左右副翼。
我也是新手! 能解答的只有这么多!!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KT板和EPP材料有什么区别?哪个更硬?一架灰机有几块板就够了?要多大的???偶还没有卖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