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家帮忙看下这个虚位怎么解决

楼主(2011-05-03):
这样对飞行有什么影响 我的飞机有点小晃 不过不严重 请赐教!

网友A:
问题不大

网友B:
检查虚位要一级一级捏住一级一级查,你这么查从上到下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C:
 这点虚位没事! 毕竟是活动连接! 只要是十字盘的内盘是稳当的就行!倒是那颗过长的主轴固定螺丝容易和跷跷板干涉! 换稍短一点的为好!

网友D:
旋翼头上的虚伪最好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