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刚入的工具和鸡鸡

楼主(2011-05-03):
上一些我的工具和鸡鸡,我是一个新手,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哥们的,就是用压板如何固定在分度盘上切割比较薄的的东西

网友:
  h 3d = h 3dx a
h 好多好东西啊

网友:
如果你不怕铣到分度盘.就直接压上去吧. 不然随便掂块东西.铣平后再和薄板一起夹

网友:
在薄板下方垫平整得木板(软料)再用压板压住,百分表找平.....................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小機滑板已經被我洗了一刀心痛死了,所以請各位給點建議。

网友:
工具很齐全

网友:
在工作台上加工厚东西,除了用工作台的边,,,,,,,,,,,,,使工件悬空外............................也要垫软制垫板保护工作台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刘哥最好找点图片给我了解一下
我找来找去找不到,我的鸡鸡滑板受伤了,所以不想再一次受伤

网友:
 有米之人啊 真想打劫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機滑板已經被我洗了一刀心痛死了,所以請各位給點建議。
洗洗更健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刘哥快找点图片给我参考一下如何固定的我固定的东西只有3-5MM厚度

网友B:
没找到有用的图片...............看看这两张.....................自己体会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在3-5毫米的材料下方垫10毫米左右的平整木板再用,压板配合螺栓,,,,,,,,,,压紧,,,,,,,,,,,,,,,,用百分表找平..............下刀5-6毫米就不会铣到工作台了...........................也有用专用铝板垫工件的

网友:
要是铣通孔的话,上面的找平步骤也可以免了。铣盲孔要找平一下,不然深浅不均。

网友:
楼主设备真齐全,羡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有用的图片...............看看这两张.....................自己体会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原来是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原来是我的
本主来了,,,,,,,,,,,,,,,,,,,,,,,有问题赶紧问叶哥,,,,,,,,,,,,,,,,,,09年就买了华飞的BF20Lv的铣床高手,,,,,,,,,,,,,,,,,最有发言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主来了,,,,,,,,,,,,,,,,,,,,,,,有问题赶紧问叶哥,,,,,,,,,,,,,,,,,,09年就买了华飞的BF20Lv的铣床高手,,,,,,,,,,,,,,,,,最有发言权了

太抬举了,我可不是什么高手,我只是来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