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中毒求推荐

楼主(2011-05-03):
我是一个新手,没有什么玩模型的基础。以前买过几架玩具直升机。飞不好。但是每天都看到各位老鸟玩的实在是太帅气了。受不了了。蛋不定了。我再也不想只是看了我想行动。先练习模拟器。这个就有个问题了我该买什么样的遥控器呢?声明下我是无产阶段(学生)。所以大家推荐的遥控器不要太贵,但是能飞模拟器,以后能用于各种类型的模型上使用,比如涵道飞机。谢谢啦。

楼主:
自己做自己的沙发,天地飞WFLY FT06-C/6C支持CCPM直升机六通遥控器 和这个WFLY天地飞 WFT06X-A(2.4GHz六通道遥控设备套装)/带2个接收机
那个好?六通的控能满足可以控制起落架的涵道飞机吗?

网友:
前面的是直升机版,后面的是固定翼版,你飞哪个就选哪个才

网友A:
新手上涵道,秒炸然后退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上涵道,秒炸然后退魔

嘿 现在新手都牛B 不差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玩玩固定翼,前面的只能用于直升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那么冲动 。我打算先飞模拟器,先练习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长啊, 学生很差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自己的沙发,天地飞WFLY FT06-C/6C支持CCPM直升机六通遥控器 和这个WFLY天地飞 WFT06X-A(2.4GHz六通道遥控设备套装)/带2个接收机
那个好?六通的控能满足可以控制起落架的涵道飞机吗?

6C是直机的。6A是固定翼。新手4通飞机就行。天6是六通控。所以可以控制起落架收放。还有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别上涵道 。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我打算先飞飞模拟器。等成熟了在飞螺旋桨固定翼。等J20量产了在飞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