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的电机不动了,求救中~~~~

楼主(2011-05-03):
急,我的电机不动了,求救中~~~~

配置:电机冰峰AKE3960KV  电调:好赢40A
由于在测试机身震动的原因,所以把我的飞机拆掉旋翼头和尾桨放在桌上空转,油门开到100%后切到了3D的全油门模式,都怪自己手欠,油门在3D模式下拉到底后切回正常模式,待电机停下后我又直接打开3D开关,想看看这样电机会不会转,结果电机就再没有能转起来,拔了电再接也没有反应,现在一接电后,电机还能像以前那样发出段音乐声,但是声音非常非常小,并且电机一点都不转,急死我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AKE的电机很垃圾`` 包括电池~~

当然你那种操作方法也是导致电机损坏的关键
本身就是一个高转速电机你又给它来了2次搞负载 估计是烧线圈了wo

网友:
LZ这样3D模式切回普通模式停转再3D模式根本不应该烧电机 我感觉LZ电机没有烧 那东西也没那么容易烧 从新设置下电调试试

网友:
可能電調岀問題

网友:
你不是手欠,是手贱。

网友:
收40A好盈电调尸体

网友A:
估计是电调,重新设置最低最高油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调,重新设置最低最高油门试试。
 另外注意下马达的香蕉头的悍线是不是要脱落了

网友:
电调坏了。不信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跟帖    已确定是电调的问题  问朋友借了个电调试了下,电机运转正常,求重新设置电调的方法,估计电调的程序是被我弄乱了

网友:
买个电调编程卡就OK了  我就买了一个  主要能改电调的参数或回到默认的参数   记得买好盈编程卡不是凤凰的

网友:
电调还是返厂把

网友:
在百度搜“好盈40A电调说明书”就可以了飞越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