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46LA的发动机主油针调多少圈

楼主(2011-05-04):
请教用过的师傅们,OS46LA的
发动机
主油针调多少圈?谢谢!

网友A:
油针的调节是根据你飞行时的温度 湿度还有其他可能天气因素
一般的调节方法是先关死 然后开一圈半
启动发动机 热车10左右 达到工作温度 反复调节主油针 会在某一位置发动机的声音感觉非常良好 就是声音有力有不太尖锐。。。别问我具体什么声音 这东西就是凭经验 。。。如果有转速表最好 不停测试 吧油针调节到转速最大的位置。
如果在天上感觉动力不足 那就是天空中的空气成分和地面不一样 下来之后再调节一下油针 根据是发动机在天上的声音 声音尖锐就开油针 声音沉闷就关油针 大概四分之一圈

网友B:
本站有发动机调试的教学贴的,搜搜吧。这个需要点经验,三言两语真带不清。或者上个视频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