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飞用下单翼飞机(Me109)~~请问我这行为很愚蠢吗?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5-04):
当初觉得好看就买了,后来潜水发现应该先飞塞斯纳,,?......有高手说下单翼不好飞,,不适合新手入门...放下话说我首飞必炸....- -!
请问这是真的吗??新手入门能不能飞下单翼?  我有练过一周模拟器了,,感觉还好...不知道真机是什么感觉.

网友:
应该可以吧,就是不熟了,模拟器飞过会好点。
炸 是基本可以肯定,而且要看你机机重心什么的都调好没,

网友:
我就是从下单开始的,但要选平凸翼型的好飞点;上单速度会更慢点。庆贺你入魔

楼主:
谢谢教导.....还有个问题啊,..我当初买的是整机...配的是个FM4通的控,,那以后我要是自己装机了的话..那是不是只能取下现在飞机上的那个接收器用...否则这个控就算是报废了?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收器不坏永远都能用,不固定要用在一台鸡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固定要用在一台鸡上的  这个我没读懂....

网友:
你的接收机和遥控器是有一个频率的  只要是这个频率的接收机和遥控器都能通用。  这也是航模上说的重频   相同频率的遥控器在一起会互相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拆到其它鸡上用的呀

楼主:
谢谢…那看来可以等我把这个原配的摇控和飞机上的接收器玩烂了再买个2.4控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玩固定翼的话买个6通的回来够你玩所有的飞机了

网友C:
传说2.4G对后代不好。。。。。仅仅是传说  我没证实过  LZ要是年轻的话就最好别用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说2.4G对后代不好。。。。。仅仅是传说  我没证实过  LZ要是年轻的话就最好别用2,。4

按这个传说,26岁前的年轻人都应该使用有线网络,什么WIFI啦蓝牙啦统统都不准上,爱疯啦爱拍啦统统都关掉,憋死你们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说2.4G对后代不好。。。。。仅仅是传说  我没证实过  LZ要是年轻的话就最好别用2,。4

楼主:
………我读大3……老了

网友:
你打算什么时候飞?记得拍个遗照,很可能就是最后一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虾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图再细想后,恍然大悟!是“虾扯蛋---瞎扯淡”。很幽默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过两天就飞,..我一定会留遗照的

网友:
这个 。。。我也是新手。模拟了3个月了 。飞蓝宇747 是上单的 。还是会炸。。。所以 。LZ 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