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新手求教!

楼主(2011-05-04):
一直都在飞固定翼,,现在想摸摸直机了.....以前玩过环奇811B、双马9053、易思凯共轴双桨海豚玩具机,,现在又买了一架美嘉欣T23,,同样还是三通机...只不过前进和后退去除了尾陀螺,改用了一个和9G一样大小的舵机拉动下旋翼来前进或者后退,比尾陀螺的三通稍微好飞一点,,在坛子里也收了一架450PRO空机,,看了一下置顶的帖子....里面谈到的华科尔4#6、4#6S、5#10、CB100等单桨四通,,不知道哪个更容易上手一些???还有就是控的问题....如果不要整机的话,,我的天8  2.4G能用吗??谢谢直机老鸟们给予指点....弯路走太多了!!!望资深的老鸟给予赐教......小弟不甚感激!!!
如果入整机的话,,就是控的问题....2401、2402、2403这些控,这些控哪个好一些???保值一点??

网友A:
5#10是双桨的吧。单桨里你提到的型号中,CB100最易上手。
飞直机的天地飞,好像天6c就可以飞四通了,天8是没问题的。
华科24系列的控,2402最合适。都不保值。

网友B:
5#10是双桨的,楼主应该排除。
4#6bell和cb100容易上手些。都带重锤。
天7,天8的控不能用。必须用华科尔的,才能控制华的jj。
如果考虑玩450,就直接2801pro。
保值还是2402,2403,因为他们便宜。

网友C:
天8可以,直接上450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楼下接着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0是双桨的,楼主应该排除。
4#6bell和cb100容易上手些。都带重锤。
天7,天8的控不能用。必须用华科尔的,才能控制华的jj。
如果考虑玩450,就直接2801pro。
保值还是2402,2403,因为他们便宜。

谢谢你能来给我回复,你的帖子我看了  很精彩....我会考虑大家给我的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f
不懂专业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是双桨的吧。单桨里你提到的型号中,CB100最易上手。
飞直机的天地飞,好像天6c就可以飞四通了,天8是没问题的。
华科24系列的控,2402最合适。都不保值。
谢谢  我会尽量考虑的,,尽量选择好飞一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8可以,直接上450
别提450了,,收架450被骗50元!!
http://bbs.mx3g.com/thread-1525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