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9X2的朋友进来。急!

楼主(2011-05-04):
9X2的教练开关跟别的一样吗?我的怎么是有弹性,拨到上面自己又弹回去了。
还有啊9x2怎么玩
模拟器
。说调到PPM模式。说明书看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A:
加我QQ704841301我发份说明书给你

网友B:
9X II是个经典的控了。应很多模友都有。

网友C:
教练开关都是这样的。。我的X9Ⅱ也是如此的

网友D:
我的9X2在路上

网友E:
按菜单开机在某一项调Pcm,控没在手里具体哪一项忘了你试试,特别好认!

网友F:
全部控的教练开关都是会自动弹回去的 。(用法)教练要教新手时,用手打着开关 ,在新手飞行过程中发现飞机状态异常或危险时,教练只需要放手 开关自动弹回,这样飞机就变成了教练控制了,教练会很容易复灰飞机状态。需要给学生飞时只需要打着开关,那么飞机就变成了副控控制了。值得一提的是。教练控和副控是不需要同一个频的。但里面的设置应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