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24-DC12电路图~驱动LED用

楼主(2011-05-04):
LED是8mm发光二极管.27颗,安装方式是3颗串联一列,然后9列并联

稳压与不稳压均可.用来做机床照明灯.

LED资料
电压:3.0-3.2V 或3.2-3.4V
电流:150毫安

网友:
像这种变换我一般用 MC 34063 升降集成电路,输入 最高 40 V 输出随意。
以前调星时用的卫星接收机 输入 12V 输出 3.3V 。5V 。15 V 。18 V 。都是用这种芯片做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整流、滤波、串电阻。每三个或者六个LED串一个电阻,调整电流到120mA就行了。

实践证明:这种LED是0.5W的,最大电流可达到150mA,但在120mA下工作,亮度与150mA差别很小,但120mA就安全得多了。

网友:
34063恒流接法,晚点画图。

网友:
就像沙发说的,如果是低压(40V以内)供电,选择34063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最好是用34063升压,把LED串联后恒流供电。如果是220V供电,搞个开关电源,将恒压改为恒流,也要串联供电,好用的,比那个什么阻容易降压的成本要贵些。

网友:
LED要恒流

网友:
用lm317做一个恒流源驱动最好了,图网上很多,自己查吧

网友:
6颗串在一起  ,直接24v 驱动 ,末端加一个电阻,也可以加一个过流保护 ,就行了,不用降压

网友:
不会的话,可以做个原理图给你,呵呵

网友:
降压的话,可以选  lm2576 或 lm2596  ,比34063 还好弄,几个元件就搞好了

网友:
图来了,不用自己画,有现成的

网友:
调整R2的大小可以调整电流,这个电路24v输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