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60A更换金属旋翼头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昨天晚上自己动手给260A更换了金属旋翼头,之后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特来求助!期待大家支招!
问题:加油后,JJ不像以往那样顺利升空,而是以较快的速度贴着地面向前方冲刺(感觉跟变成遥控车似的……)。遥控器上对各种舵做任何调整都无济于事……
回想整个更换过程中,调整过左侧舵机拉杆长度(新人,描述不准确,可参考图片),其他部件仅进行替换拆装操作。原本以为是由于拉杆长度变化导致十字盘不平,可是肉眼观察,十字盘基本上是水平的,所以比较诧异……自己分析原因是否是下面几种:1.拉杆长度改变所致;2.改装金属旋翼头后重量变化所致;3.更换安装错误或精度所致。

烦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是否是上述原因或其他原因所致并提供可行改进建议。谢谢!

另:原先玩车刚转小电直,对于直升机模型构造还不是非常清楚,顺便求教,如何判断直升机是否为正常待飞状态(如某部件应当处于某种状态等……)

楼主:
在论坛里搜来搜去,发现说十字盘不应该是水平的…… 忘记了换件前是什么样子了……如何是好……

网友:
电池不行,重了!不要飞太久

网友:
重心变了吧

网友A:
新手不要随便改飞机,因为太复杂,引起的问题太多,慢慢来

网友:
一直没改,原因是小飞机质量增加了,性能肯定改变,本来260的电池就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要随便改飞机,因为太复杂,引起的问题太多,慢慢来

话说也就是换了个金属旋翼头而已……260这JJ本身结构就比较简单,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调的。看来问题也就是出在这个旋翼头上,今天回家换回原厂件,希望问题可以排除。
唉……原本飞的好好的,都怪自己手贱,飞换个金属的……玩车留下的坏毛病……

网友B:
1.淘宝上可以买到两种金属升级件,一种只有主轴和旋翼头的新版(0型拉杆,lz图上的便是)的机机不能用,如果是这种,硬装上也飞不好。另一种是三件套的,飞的很好。
2.我装了新旋翼头和原来是有些不一样的,先微调下,记住微调的位置后进工程模式改下就是了,调机的这篇说的很好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2588&;highlight=solo%2Bpro ,不过我的和原来相比微偏而已,像lz这样不听使唤的不是装配失误就是错买了升级件。

脱控的时间足够拍照了

这张效果很妖

网友:
还有那个三件套至少我买的那套加工精度有点小问题的,比如旋翼头和主轴需要填一张透明胶的厚度,十字盘球头过大要自己用砂纸打磨下,而且那三件东西也就主轴和旋翼头好使。金属十字盘重了1g,操控精度没上去多少,估计260a本身素质也就这样了。那个滑轨也就好看些些,原来塑料的就很好,安装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淘宝上可以买到两种金属升级件,一种只有主轴和旋翼头的新版(0型拉杆,lz图上的便是)的机机不能用,如果是这种,硬装上也飞不好。另一种是三件套的,飞的很好。
2.我装了新旋翼头和原来是有些不一样的,先微调下 ...

谢谢如此详细的解答~  晚上回家还是改回原厂试试看先,只要没有因为此次动作对JJ本身造成伤害就好,至于该件本身能不能用、用着如何对我来说无所谓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三件套,只用了悬翼头和轴,都挺好。

网友:
你先把升降舵拉杆加长试试,不要管十字盘是否水平。我也换过金属三件,很好用,电池带不动之言论纯属扯淡

楼主:
换回原厂件,难以升空贴地飞行的症状消失;依照8楼兄弟提供的链接中的方法调整各种行程后所有不良现象消失。目前JJ的状态感觉比刚入手时更稳,我太高兴了…… 至于金属三件套,完整收好后,封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