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50直驱皮带

楼主(2011-05-04):
小弟最近才入魔,一冲动入了一架EQ45的套机。
完了两周,炸了两次。修机中发现这机好多配件与其他450不通用。
最近一次炸鸡绷断了皮带,此机虽是直驱的但主轴到尾轴只有410mm。
可皮带却有880mm长,小弟TB上查了几天最长的450直驱皮带只有440mm。
切短尾管又担心破坏机身平衡,各位咋办呀

网友A:
切短尾管调整一下没问题的。450没那么精密

网友A:
中山兄继续

网友B:
 实在买不到的话就只好切尾管了

网友C:
450的皮带是440mm?

网友D:
直接买个450的尾管配皮带不就好了。就是不知道粗细一不一样

网友E:
切尾管的话大浆直接就上尾翼了。

网友F:
看是啥机型吧 尾巴变短了转向精确低会变低的

网友G:
所以说买机还是通用的好。

网友H:
一般皮传450的皮带是397T,直驱的是453T,淘宝上都可以买到,要原装的就去专卖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上BT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