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讲红外传感器应该比不上加速度传感器精度。。

楼主(2011-05-04):
昨天和哥们讨论飞控的事,他说他用过几种飞控,觉得红外没有加速度准、精确
我理解的是,加速度和
陀螺仪
耦合的话,分辨率可以达到至少1度,而红外的方式总归是
“粗线条”
的控制办法,分辨率应该不大于10度吧?
也就是说红外的虽然能自平衡、返航,但是没法做出精准姿态,总归会晃悠(这也是
无人机
不用红外,而要用捷联的原因)
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假如使用1万多块一个的ad传感器+高速dsp做捷联,肯定比红外好。不过百八十块就能自动平衡,这成本谁比得了呢?

网友B:
几十元的陀螺+几十元的加速度计,可以轻松做到<1度的测量精度
不过最终稳定效果,还取决于PID算法、PID控制速率、舵机响应速度、舵效、机体转动惯量等因素
不仅仅是测量出的姿态角精度高,最终控制效果就很稳的

楼主:
红外一样也需要考虑PID,舵效、机身转动惯量的问题嘛,
所以对此不做比较,
2楼的意思是,红外的成本较低,但是精度没有捷联的高,所以才更适合用到航模上嘛,

网友A:
红外的哪怕程序比较烂,低速mcu,不做pid,根据大环境采样最终也是平的,惯导如果传感器比较差,程序不给力 ,mcu用个m8,那就根本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