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副翼系统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陀螺了?

楼主(2011-05-04):
用无副翼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陀螺了?

网友:
無副翼控制系統就是一個三軸陀螺儀

楼主:
原来如此``差点又浪费钱了``

网友A:
其实就是把一个陀螺换成了三个陀螺而已。

网友:
楼上正解了!!!

网友:
不用单独的了

网友:
你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把一个陀螺换成了三个陀螺而已。

无副翼系统不只是3个陀螺那么简单。
尾巴和斜盘2轴之前都不是相互独立。而是通过算法,相互补偿。

网友:
火星先生:特请问:什么是美式旋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