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热闹下,关于电池的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突发想到,给一个3S 2200mah的
电池
充电,一次会用多少度电呢?6S 1500M呢,
飞行成本啊.

网友A:
一度电就是一千瓦用一个小时,慢慢算嘛
飞行时电流电压都在变,不知道是不是恒定功率。不好算的。

网友B:
没有计过,是多少啊?

网友C:
大约30-40W左右,相当于0.03-0.04度,忽略不计了!

网友D:
以我计算2200mah用 >0.026度电。 6S 1500M自己算

网友E:
才几厘吧,比油机省太多了,我都把油机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可惜还是舍不得放下电动啊,太方便了

楼主:
电池就是充电时间长啊,慢慢冲,几下就玩完.只有买N多电池.每次等充电花儿也谢了.
最郁闷的是刚冲好电,下雨了,又开始放电.....那个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