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凤凰3.0USB加密狗显示没有连接

楼主(2011-05-04):
凤凰3.0USB加密狗显示没有连接,但G4里面可以玩。

网友A:
1.狗不支持凤凰
2.没有拨动档位开关
3.拨动时候没有把狗拔下来
4。凤凰没有破解
5..RP问题~~~~

网友B:
答全了,我还来干嘛……

楼主:
先多谢各位大侠!我再试试看。: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天地飞6C的不知道那个档位开关呀?已经破解了

网友A:
说的是加密狗上的档位开关,如果有的话

网友C(2011-09-16):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
1.狗不支持凤凰,
怎么办??
我的遥控器上写着CARSON,这是什么牌子的遥控器?4通道的,凤凰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