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s9257 做500的斜盘舵机 够力和够速度 不??

楼主(2011-05-04):
gs-s9257 做500的斜盘舵机 够力和够速度 不??

网友:
理论上。。。有1.8kg以上拉力做500锁尾都是可以的

楼主:
做500的斜盘舵机 够力和够速度 不

网友:
从厂家的参数看,力量和速度都够的。。。有没有虚标,具体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A:
速度可以,力量不够。 500的斜盘都流行标准舵机了,拉力起码是6kg以上的

网友(2012-03-01):
命短。。。。

命短。。。。

网友:
塑料齿的.估计小炸一下必换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可以,力量不够。 500的斜盘都流行标准舵机了,拉力起码是6kg以上的

没错,有力是必需的

网友:
3D 不太够,悬停航线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