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S有温飘

楼主(2011-05-04):
1. 每次测试AHRS都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打开示波器点击开始横滚角度在5分钟内会慢慢变大,变化范围少则0.5度,大的有1度以上,每次都是这样,感到疑惑。某次测试时正好阳光照到AHRS上,这次横滚角度的变化非常大,达到4度以上,貌似原因找到了——温飘,于是又测试了几次,先吹热风,横滚角度马上变大,然后吹冷风,角度会慢慢变小。
    2.但俯仰角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怀疑是横滚传感器旁有一个发热元件,AHRS上电后会慢慢变热,影响横滚传感器从而导致角度参数飘移。
    3.还有角度飘移数值在多大算是正常呢?
    4.改变陀螺飘移校正参数P或I可以改善上述现象吗?改变P/I的参数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
    5.还有其他什么方法改善飘移现象吗?
这只是我个人认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一下这样的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每次测试AHRS都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打开示波器点击开始横滚角度在5分钟内会慢慢变大,变化范围少则0.5度,大的有1度以上,每次都是这样,感到疑惑。某次测试时正好阳光照到AHRS上,这次横滚角度的变化非常大,达到 ...

重新校准一下。

温飘肯定有,但是阳光下这种温度基本上没影响。
用热风枪,才会有(大约40度温差才会明显)

网友:
这个漂移,不全是陀螺产生的。

电源芯片也有会温飘的,当参考电压漂移后,陀螺肯定漂移。

在温度差别很大的时候,需要从新校准AHRS。我们一般建议超过20度的误差就重新校准一下,用于适应环境。

调整PI,只能调整陀螺和加速度的耦合,不可以调整温飘。

楼主:
1.校准AHRS后,横滚、俯仰的角度参数基本都是0,但断开后第二次测试,发现横滚、俯仰的起始参数大约有1—2度的变化(相同的环境下)。
2.温度变化在10度内就有漂移现象,角度达4度以上,不需要40度的温度变化。

楼主:
还有温度的变化对俯仰角度影响较小呢?几乎没有。

楼主:
AHRS横滚、俯仰的角度漂移多大算是正常呢?

网友A:
多大的温度差?

网友:
这档次的传感器还能怎样啊,期待下一代产品吧,呵呵

网友:
mems陀螺比起 压电式的陀螺,温飘的优越性,提升不只一个数量级。

在常温飞行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温度差?

10度左右。

楼主:
abin似乎还没解释清楚,为何俯仰角度对温度不敏感呢?

网友:
俯仰和横滚都是一个芯片。理论上一样。
重新校准再试一次。

网友:
按照俺的思路,看你一般飞行在多长时间,如果一般飞行在10分钟左右,那你就得观察超过10分钟,温飘一点应该也没咋样。只是比如说漂移如果超过10度,也就是空中的机器已经倾斜超过10度了,这时就要小心了,防止机器自行飘走。

网友A:
漂移与温度有关系,与时间没有关系。

楼主:
再次校准后测试情况:
1.起始温度25.8°        起始横滚角度-0.7°
120秒后温度27.4°      横滚角度-0.3°
240秒后温度28.6°      横滚角度0°
500秒后温度31.4°      横滚角度0.2°
800秒后温度32.8°      横滚角度0.5°
以后温度基本没有变化    横滚角度也基本保持在0.5°左右
以上得出温度变化7°     横滚角度漂移1.2°
2.将AHRS的温度加热到45.8°时   横滚角度为1.5°
以上得出温度变化20°    横滚角度漂移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移与温度有关系,与时间没有关系。

时间长了机器的温度就会上升,就会有漂移,间接地说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
建议按以下方式测试:

先通电一会等AHRS稳定后,再加温测试。这样可以排除初期AHRS启动时传感器初始化时角度的不准确,这些不准确不是漂移。

期待再次测试结果。

越来越多专业玩家加入我们的阵营,非常荣幸。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玩家群,里面有一群人等着你。

楼主:
按照abin的建议又进行了一次测试:
一.先给AHRS上电,待7分钟后AHRS温度恒定后打开示波器,观察3分钟后发现横滚角度漂移很小约0.1—0.2°。
二.在此基础上给AHRS加热,使之温度上升了20°,观察到横滚角度在原来的数值上漂移了1.1°。
三.这样问题就来了:1.是否每次飞行都要给AHRS预热呢?(7分钟温度才恒定)
                  2.如果在某一温度下校准了AHRS,而飞行时温度发生了变化(20°),是
                    否要重新校准AHRS呢?
                  3.重新校准了AHRS,在烈日下晒久了温度肯定会上升(可能会大于20°)
                    又该怎么办呢?

网友:
漂移1.1度,应该不用去考虑你所担心的问题。我们这陀螺仪,如果有这样子应该还算不错吧。漂移1.1度对比外界影响,应该可以忽略不计。我当时的建议,是说曾经有自行飘走现象的机器,要认真、多次查看这ahrs数值。如果没有自行飘走,应该说明你的ahrs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