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8910 a+插接收无反应怎么办?

楼主(2011-05-04):
哪里能修的呀?

网友A:
窄频直接插本来就没反应的

网友B:
换个760us的接收试试

网友C:
 ~~ 窄频舵机插宽频接收上,固然是没反应的~~

网友D:
插接收???搞错了吧,,

网友E:
。。。。。。都不看参数的吗???8910是760us的,插接收很容易搞挂掉

网友F:
8910A+ 是窄頻鎖尾舵機,必須要接上支持窄頻的陀螺才會有動作.
直接插上接收機,非常危險, 可能會造成接收機或是舵機的燒燬.
請正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