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什么220V电器上的的电机是800W的?而且是正反转的 ...
生活中什么220V电器上的的电机是800W的?而且是正反转的?

楼主(2011-05-04):
生活中什么220V电器上的的
电机
是800W的?而且是正反转的?

网友A:
全自动洗衣机上看看

网友B:
水泵上的 750W

网友C:
准备搞一个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准备把车床上的250W的换掉

网友D:
功率不是问题,正反转也不是问题,转速要合适,控制电路要合适。

网友E:
原帖由
sytam
于 2011-5-4 20:35 发表
准备把车床上的250W的换掉
大小不一样,差别很大的

网友F:
800W功率的手电钻-_- 带正反转功能的 就OK

网友G:
老式滚筒洗衣机上的双速电机,可变2级4级,功率500W左右,废品站去找吧,100块搞定

网友H:
我拆了个吹尘器,电机表的是200V 320W 230V 420W 一小时工作制! 吸尘器的电机功率大转数高,稹么也得800W8000转以上吧!

网友I:
洗衣机,厨房鼓风机,西尘器\,大电扇,注意,电机都可以正反转,但实现正反转的是切换开关,而全套(电极加切换器)的只有洗衣机和换气扇上有.

网友I:
电钻等高速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J:
 原配的电机不给力,换成800W就可以大进刀量切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换了再说

网友J:
有种木工台锯上的220V电机带正反转,功率有750W,1.1KW,1.5KW等。或者三相电机配变频器、都淘二手的话750W三相电机加0.75KW变频器估计要600左右。

网友K:
三相电机配变频器

网友L:
一般都可以改成正反转的。

网友M:
多少瓦只是电功率,一般**钻电机都六七百瓦,难道你想用它来拖动车床主轴? 还要看转速和扭矩合不合你要求再说

网友N:
 我今天拆了个抽水机

网友O:
调速电钻,也可反转,拆了D个外壳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要求电机带动主轴转速在1100转左右,木工台锯上的220V电机转速在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三相电机配变频器是不是劲很大?我就要劲大的,现在的电机带动主轴转动起来以后,我用东西一抵卡盘就停住了,劲太小,不合我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三相电机配变频器是不是成了无极调速了?

楼主:
我今天在废品收购站看到一个1.1KW的电机,能正反转,要价4.5元一公斤,能不能买?转速是1400转每分钟,我试了试转起来看着好像劲不是很大

楼主:
是不是瓦数越大劲就越大?我看到了什么
转矩?是什么意思?

网友N:
我拆的抽水机的电机用的很爽

楼主:
回复 网友N:
抽水机的电机是220V的吗?多少W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P:
我也正缺个电机,都来谈谈吧,关键是钮距要大,噪音小,然后就是铜线的,不要买到铝线的,铝线的特别容易坏
还不能长时间使用,散热不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