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钢管内部如何除铁锈

楼主(2011-05-04):
正在给儿子做玩具挖土机 目前9.5马力柴油机 8速变速箱 专用离合器 及3吨液压系统 已经调试完毕.准备焊接大梁.但到钢材市场一看大部分管子内部已经有略微浮锈.为了玩具能避免大梁从内部给腐朽坏掉.必须对钢管内部除锈......外面还好说.铁刷子扫几遍就好了,请问各位高手 内部该怎么办?
备注:钢管都是方的.铁刷进不去.

网友A:
用酸洗法。

网友B:
喷砂后喷防锈漆

网友C:
用一根适当铁棒(不知道铁管内径多有大,估计用8号铁线就可以了),一端搞丝牙,将两块合适的圆铁块夹钢球(搞卫生用的那种不锈钢丝)上紧在铁棒上,铁棒另一端上在**钻上,开动钻上下走动,除锈快捷。

网友D:
里面不是锈的很历害,不用铁刷子刷了,里面灌防锈柒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酸洗法。

除了胃酸 没别的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根适当铁棒(不知道铁管内径多有大,估计用8号铁线就可以了),一端搞丝牙,将两块合适的圆铁块夹钢球(搞卫生用的那种不锈钢丝)上紧在铁棒上,铁棒另一端上在**钻上,开动钻上下走动,除锈快捷。

大哥 圆管我就这么搞了 方管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砂后喷防锈漆

没喷沙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不是锈的很历害,不用铁刷子刷了,里面灌防锈柒比较好

本地市场 放了1-2年了 锈啊

网友D:
如果你电焊手工艺可以的话.能焊管子全密封..再打洞倒点废机油,再密封.
那你就不去除锈或刷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电焊手工艺可以的话.能焊管子全密封..再打洞倒点废机油,再密封.
那你就不去除锈或刷柒了.

好好 我实验实验这个办法

网友E:
装上少量沙子,封好两头,夹到电机轴上,戴好安全帽 上电

网友:
倒进去几瓶醋。灌满,2天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上少量沙子,封好两头,夹到电机轴上,戴好安全帽 上电

这方法有用么?

网友F:
盐酸去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盐酸去锈不错

严重同意
在化工商店随便就可以买

网友:
 找根铁条...找片和管口一样宽的铁片..磨利....再焊上铁条..

然后使劲捅不就得了...锈屎就哗哗D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化工试剂店买磷酸,回来稀释.还具有钝化效果,  没有易制毒化学品采购证硫酸盐酸你买不到的,硝酸异味很大呛人.只有磷酸了,相对最安全.就是成本高点,楼主如果和我一个城市,拿到我这来,我帮你除锈,顺便帮你磷化下

网友:
上油就行了

网友:
上挖土机图看看,我也想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