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3控 杯具降临

楼主(2011-05-04):
哈哈  杯具再次降临,前几天更换主轴,尾翼丁字轴螺丝断了,停飞5天,昨天配件到,装上试飞,在上一次维修前就老觉得JJ飞行过程中 会随即抽搐 机头会摆动下,时而会自动右副翼方向舵机到顶,救不回来,排除很多问题,感觉舵机出问题了,  结果好久没玩模拟器,接上遥控,居然跟真机出现的问题一致,断定遥控出问题了。现返厂中。  这国产的东西啊就是有点不靠谱。才一个多月,在室内 都拿手上玩,也没摔过,就出现问题了。询问工厂的售后费用时,说开机检测费30RMB.   还不包含零件更换费用,我就纳闷,买个U盘几十块钱都还免费保修呢,这好歹1K多米的家伙,就这么没售后? 管他呢,先返厂,价格再跟他们协商。  这售后确实。。。。。   本来打算给绿茶他们一起组EP100上 2801PRO控,现在怀疑质量问题了

网友:
樓主中獎了,我手上一個2401、三個2402用了近兩年都沒事啊!

网友:
毕竟不是大众消费品,市场机制不健全啊

网友:
我用2402一年多了没发现什么问题,虽然飞的频率不高

网友A:
我的2402出现过类似问题,是方向舵抽然后打满,自己已经修好了。

网友:
這情況有可能是內部的電位器損壞或接觸不良所致,更換亦不是難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402出现过类似问题,是方向舵抽然后打满,自己已经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402出现过类似问题,是方向舵抽然后打满,自己已经修好了。

呵呵 大哥的也出现过这问题呀, 我也估计是电位器坏了
你怎么修复的呢?

网友:
楼主讲的有道理,华的东西那不便宜,怎么售后都不保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大哥的也出现过这问题呀, 我也估计是电位器坏了
你怎么修复的呢?

拆开了仔细观察,我的控两个原因,一是方向舵电位器固定螺丝没锁紧,二是方向舵信号线中间有出弯折厉害。上紧螺丝,理顺排线就ok。
弄好后飞二十分钟模拟器即可判定是否解决。

网友B:
没必要出现问题就说“国产东西就是有点不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了仔细观察,我的控两个原因,一是方向舵电位器固定螺丝没锁紧,二是方向舵信号线中间有出弯折厉害。上紧螺丝,理顺排线就ok。
弄好后飞二十分钟模拟器即可判定是否解决。

原来如此 我倒没拆开, 还是等返厂回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出现问题就说“国产东西就是有点不靠谱”吧……

呵呵 ,并非不支持国货,质量确实低于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不过一个成熟的产品他的售后是占成熟的一半

网友A:
出了问题我也很气。
拆开后看到工艺比想象的好多了,而且,去年好多帖子里提的工艺问题已经完善了。
这才欣慰了点。
不过这些小问题还是不应该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了问题我也很气。
拆开后看到工艺比想象的好多了,而且,去年好多帖子里提的工艺问题已经完善了。
这才欣慰了点。
不过这些小问题还是不应该出的。

下次再出现问题 我就自己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