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奇怪的问题,从没遇见过,只能飞1分钟的JJ,谁受的了,请各位赐教(最新编辑)

楼主(2011-05-04):
  • 案情主角:450PRO
    主角情况:非乃套机,升级了GP750,YT尾桨夹,滑套,蟹爪,冰人推力轴承座,飞越金属L臂等乱七八糟YT,冰人配件
    事件流程:昨日,看了下老羊的帖子,把尾舵机,升降舵机和陀螺仪的线按照羊大的帖子走了下,之前也是内线,我的具体走法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4575,然后按照羊总的尾部分布线完毕之后,把侧板又装了回去,就这么点改动,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下去飞,发现4块电池,每块电池都只能飞不到1分钟就开始报警,然后,等一会儿,电压又回到了4V左右,起飞,没20秒 电显又开始报警,这太让人诧异了,为什么呢?前天还能飞个4 5分钟呢,就算电池有问题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有问题啊,就算有问题也不可能一下4块都有问题啊,,,,悲催的

    1,机器还是那台机器
    2,控还是那台控
    3,电池还是那几块电池
    4,电显还是那个电显
    5,唯一的感觉差距就是 电机比以前烫了
    6,刚才在地上20%油门转能转半天呢 电压下降匀速,电机也不烫,看来不是顺畅的问题啊

    我就改了个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真是郁闷,

    补充下改走线之前和之后都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不变的,我就改了个线,
    1,从刹车盘螺丝孔来看,旋翼头低速旋转有不同心现象,高速之后有改善
    2,尾巴有点温飘,
    3,电池都充满了
    4,大桨用手转起来顺畅
    5,电机齿和大齿间隙合适,(也不可能不合适啊,我就拆了个侧板,都没动电机)

    各位兄弟,我实属没办法,真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恳请各位各抒己见,感激不尽!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过,不过我的机子根本没有报警,飞1分多钟就开始无前兆的电机停转,后来发现是装了外置UBEC后,电调少挑出来一根线,导致过热保护了。

楼主:
没问题,能转的,真郁闷,这怎么放一晚上就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调没有充分散热?不过不应该的,我内置的,原来塑料的电池架都不会报警,不过我是亚托的,是不是哪儿线摩擦到电机了?

网友:
是报警还是不能飞哦,把报警器扔了吧,自己计时就好

网友:
神马原因这么怪?是不是电机有东西卡到了?

楼主:
没有啊  电机挺顺畅的,电调倒是一直贴着电机绑着的,但是一直是这样帮着也没问题啊 不会放一晚上 或者拆个侧板 布个线就这样啊,是不是电显坏了?我看显示挺正常的啊 ,这刚才一直20%空转,电机也不烫,电压下降的也很均匀,慢....

楼主:
刚才在地上20%油门转能转半天呢 电压下降匀速,电机也不烫,看来不像是顺畅的问题啊  不会是电显坏了吧?那我看电显测的电压和我充电器显示的差不多啊 难道是只有大功率输出是电显才有问题?然后平时静止的时候测就准?可是前天还不这样啊

网友:
曲线问题???

楼主:
油门  0  25  50  75  100   螺距+—10度  41.5  52.5  65 76 88  没动过啊  一直是这样飞的

网友:
报警气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这情况我遇见过:一款平价很不会热外转子的电机竟然会烫手,底座烫手,也是在重新布线后,排查了很长时间,发现电调、马达与香蕉插的焊接处各有一处虚焊,后重新焊接,解决。不知这信息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
用一块大铁板盖住脚架,100%油门,你的电显马上就报警了。

很明显,电显抗干扰性能忒差。

楼主:
香蕉头都用热缩管包好了,应该不会吧,我拆侧板的时候没有碰到电机线啊  至于电显的干扰 为什么 前天还没事儿呢 这拆了下侧板 走了下线就这样了 短路会造成这样烫么 为什么呢

网友:
应该是受到阻力了,高速转的时候明显是应为马达受阻力大功率工作的关系,低速没问题是由于马达没有发挥最大功率。
改过侧板检查各个轴承是否顺滑,是否因侧板调整导致轴承变形受压,导致马达阻力增加。

网友:
这样的奇难杂症幸好我没碰上过。

楼主:
刚刚把电机拆下来空转 100%油门, 电压降低均匀 正常  这.....我机器转起来挺顺畅啊....等明天金属电池板到了 把电调绑到电池板下面试试...之前香蕉头确实是憋着呢,因为电机线不够长,所以电机线香蕉头一端一直是憋着 弯着的

楼主:
睡前一顶,拆了机器,等明天金属电池板到了,从新装下电调试试,还有电调用设置么?还是插上直接用默认的就行?

网友:
主轴轴承弹子碎了,或者是尾轴磨擦大了。

楼主:
主轴是冰人的推力轴承座 尾轴滑套部分有吱吱的声音 貌似是滑套不顺畅 不是道这个影响大不大

网友:
你看看马达齿和大齿盘紧不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紧,用手一转都挺顺畅的...无语了我都...难道真是线的问题?不能够啊

网友:
检查线路吧。我之前真是这样,整理布线后出现奇怪故障,都是虚焊。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是最可能的。我还特别责怪过马达厂商,等自己查明是虚焊后,人家也说出了原因:接触不良会导致“缺相”,马达会发烧,严重的话还会烧电调。

楼主:
最新消息 刚把大浆拆了 转了5分钟 停之后电压是4.00V  这是啥情况 双桨导致的?双桨确实有点严重 机器起飞后向右倾有点严重

网友:
我只是莫名奇妙的发烫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 刚把大浆拆了 转了5分钟 停之后电压是4.00V  这是啥情况 双桨导致的?双桨确实有点严重 机器起飞后向右倾有点严重

拆大桨,表示舵机以最小功耗工作,马达最小负载工作,类似0螺距(我之前有过螺距过高时飞行时间缩短);另机身震动也会小得多,若有虚焊,也不易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的意思  虚焊主要是香蕉头这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我测试虚焊,拆大桨,转jj,然后在各接头稍微用力捏拜拔。实在不行就拆热缩管。

网友:
电机发热说明动力或传动轴承绝对有一方有问题,LZ可以飞一下,摸摸电机香蕉插发热不,如果发热大,那么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香蕉头 和 马达齿的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