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s9257 做500的斜盘舵机 够力和够速度 不??

楼主(2011-05-04):
gs-s9257 做500的斜盘
舵机
够力和够速度 不??

网友A:
建议LZ还是别用了,我的才20起落就自己挂了,安全问题还是要首当其冲

网友B:
9257不是用来做锁尾的吗?也可以当斜盘的吗

网友C:
9257是可以用来作斜盘舵机的,速度够快,力量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