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8FG玩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04):
买了个模拟器,esky0404能玩,T8FG就不能了,设置了教练啊,H-1都不行,拆了模拟器给大家看看,请指点!谢谢!

网友:
看你的头可能是因为接线问题。你需要把4-5脚短接起来才能实现模拟。
晕,传不来图片。就是你看着插头的背后,红线是3,黑线是2,然后是1,下面一排是从左到右6,5,4。
3,2,1
6,5,4

楼主:
ls的谢谢,我短接了45后插上会自己开机说已经连接什么什么。不过在电脑没有信号输出哦?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