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RD6000 Super 想收个接收机,飞电直。

楼主(2011-05-04):
不知道RD6000 Super 飞电直够不够用,该配什么接收机。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先。

网友A:
原装那个蓝色的(忘了型号了) 曾用来飞维英450 未曾失控过

网友B:
建议改成飞梦2.4的。好用,不失控,我的RD8000就改了2.4的。从来没失控过。接收又便宜110一个。哈哈原装的PPM飞直机着失控过,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那个蓝色的(忘了型号了) 曾用来飞维英450 未曾失控过

原装的好像是611,但是那是给固定用的吧,个子比较大。舵机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成飞梦2.4的。好用,不失控,我的RD8000就改了2.4的。从来没失控过。接收又便宜110一个。哈哈原装的PPM飞直机着失控过,怕了。

好像Super支持PCM的,是不是可靠点?不想在这个旧控上投入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改成飞梦2.4的。好用,不失控,我的RD8000就改了2.4的。从来没失控过。接收又便宜110一个。哈哈原装的PPM飞直机着失控过,怕了。

刚查了一下,原装的PCM的接收真贵呀,有没有兼容的型号可以用呢?如果没有只能改2.4了。您在哪里买的2.4模块,可靠吗?接收机呢?

网友:
精卫买的

楼主:
多谢这么热心,能PM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