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控上的各个拨动开关的意思,作用

楼主(2011-05-04):
HOV PIT
THRO CUT
RUDD D/R
ELE D/R
PIT TRIM
HOV THR
TRN
GEAR
AILE D/R
F.MOD
非常感谢哈

网友:
不懂 看热闹

网友:
引用 楼主:
HOV PIT
THRO CUT貌似油门锁定
RUDD D/R方向指数及线性
ELE D/R升降指数及线性
PIT TRIM
HOV THR
TRN
GEAR起落驾
AILE D/R副翼指数及线性
F.MOD飞行模模式
非常感谢哈

其他无用过,错了的楼下指正!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
RUDD D/R 舵量切换,找说明书看怎么调整。另外的ELVE,ALIE意思一样。
GEAR是起落架
F.MOD是飞行模式切换,分为norm,st-1,st-2

其他的和我的不一样,无法解答。说明书上应该都说了。

网友:
可以自定义

网友:
RUDD D/R 可设定陀罗对应多个锁尾感度进行切换;
一般用在不同飞行模式时锁尾感度的切换,不过也可以把锁尾感度的切换开关直接挂在飞行模式开关一起进行混控。

网友:
http://www.csimx.cn/thread-9-1-1.html
请看这个牛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