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四通双桨扫齿问题

楼主(2011-05-04):
昨天飞了一下同学的三通小飞机,结果今天飞华科尔的飞机时把右手当成方向了(我是右手油门),结果想后退时直接收油了...看着直机从1米的高度掉下来时,猛加油门,结果还是听到重重的落地声...于是发现主齿轮被扫了,想问下大家,为什么会扫齿呢,还有就是扫齿后应该更换主齿轮还是更换
舵机
呢?我看论坛里有写舵机扫齿的,不懂是什么意思,麻烦老鸟给解释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到底是扫大齿盘还是舵机扫齿啊?当然是扫那个就换那个咯,舵机里面有齿轮啊,扫到舵机齿轮就换舵机齿轮咯

楼主:
怎么看扫舵机齿轮和扫大齿的齿轮啊?新手不懂,求赐教...谢谢

楼主:
额,帮助一下我吧...谢谢了

网友B:
扫了哪个就换哪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在不拆开舵机的情况下怎么看舵机扫没扫齿?

网友C:
先问问自己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扫齿
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检查了

楼主:
扫齿应该就是齿轮上的齿由于外力引起变形,导致咬合出问题不起作用了,这么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