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到的电锤和晚上干了40分钟活的成果!

楼主(2011-05-04):
今天淘到的电锤,花了300大圆,值得吗?和晚上干了40分钟活的成果!电锤厂家好像倒闭了!电锤标的1280W,看着下人,开动起来像地震,确实比一般的有劲!!!买来时油箱都干了,自己加的32号机油!

网友A:
 那几条线就是你40分钟的成果

楼主:
对呀!40分钟干出来的!烙铁头烧死了,郁闷死,这几天正学么头呢!短的都是用进口线的边角料!

网友B:
能钻吗?我的是能钻能锤的那种,买来三年,干活无数,立功无数

网友:
电锤和晚上干了40分钟活有神马关系?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条线就是你40分钟的成果
楼主的意思是淘到今天的电锤     和      晚上用40分钟干的活————》焊的鳄鱼夹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

楼主:
问高人,这种电锤还能当电钻用 ?我以前知道这种形式的电锤可以只锤不钻或者又吹右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高人,这种电锤还能当电钻用 ?我以前知道这种形式的电锤可以只锤不钻或者又吹右转。
我的有个转换开关,按下红色的按钮往左或右搬动手柄位置能转换成又锤又钻或只锤不钻。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还以为用电锤挖墙挖到的鱼夹。

网友:
电锤好像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用电锤挖墙挖到的鱼夹。

我也以为鱼夹使用电锤搞的,hoho

网友:
这种电锤比带冲击功能的电钻力量大多了。我那个150元的电钻,平时墙上开孔装个膨胀螺栓啥的,还凑合。有一次需要打穿混凝土房梁接有线电视,累死了,手边最长的冲击钻头都差点儿不够长度。

网友:
用电锤干了40分钟,把墙打出个大洞,然后过隔壁家顺了几条鳄鱼夹带线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钻吗?我的是能钻能锤的那种,买来三年,干活无数,立功无数

小声问一句,老大您是用来干什么活的呀

网友:
用电锤在晚上干什么活?还干了40分钟。用夹子夹牢吗???

网友:
标题悬念太大

网友:
这东西能像地震?

网友E:
标题应该改成;
一个电锤和楼主干了40分钟的活

网友:
是电锤锤出来的鳄鱼夹?

网友:
动静这么大,还是好的吗

楼主:
这东西300元值吗?我想问下港澳台的东西算是进口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题应该改成;
一个电锤和楼主干了40分钟的活

电锤和楼主干了40分钟?猛啊

楼主:
港澳台的东西算进口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港澳台的东西算进口货吗?

不算
是咱国家自己产的

网友:
我也以为鱼夹使用电锤搞的

网友:
楼主的标题是一大发明

网友:
这电锤电镐的功能较强,钻头柄可能是六角的,注意油箱里的绵纱渗油,如果不会渗了那缸套很快会坏的

网友:
我当是用电锤从墙里找到的电线焊鳄鱼夹

楼主:
36楼说的很对,油箱里确实有条毡条,柄是六角的!

网友:
求电锤卖家

网友:
这个电锤有焊接功能?焊鳄鱼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银行的墙上打洞。。。。,,只待月黑风高夜。。。

网友:
你准备去装空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以为鱼夹使用电锤搞的,hoho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高人,这种电锤还能当电钻用 ?我以前知道这种形式的电锤可以只锤不钻或者又吹右转。

最早的电锤是又转又锤的,后来改进了一下增加了一个转换开关可以又转又锤也可以只转不锤,再后来又改进了一下又增加了一个功能开关或将两态开关改成三态开关,使电锤还可以只锤不转,这样电锤,电钻,电稿三功能于一体基本就完美了。当然也可以使第一代电锤当电钻用的,就是有点麻烦,将活塞连杆脱开即可。

网友:
标题取得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