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个超级巨型的四轴飞行器,500级电直桨盘式电机直驱! ...
玩个超级巨型的四轴飞行器,500级电直桨盘式电机直驱!!已克服重力离地了。

楼主(2011-05-04):
好久不发帖
发帖来个震撼的
详情: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2026890&db=TECH
视频: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2035896&db=TECH
超级大四轴首飞,
电池
组配置2组6S5200mah 1组3S5000mah
试验机起飞重量8.9kg
地点:创业大厦楼前草坪
时间5月4日下午
风力3-4级
由于各 部件尚不知什么情况 没敢多飞高飞 检查完毕后继续放送
独步风云
一个爱好航模
航拍
却怎么也飞不好的爱好者

网友A:
 这么大一个四轴。。。。

网友B:
 这么大的重量和体积,惯性很大的,估计很难飞的!!!

网友C:
弄的是啥飞控啊?鼓励下

网友D:
JJ上应该带4 5 块电池

网友E:
哪些说浪费电 电老虎的,别那么鼠目寸光好不好。 四轴就需要这样的创新尝试精神, 如果不像这样大力发展,后面载人四轴何时能实现????

网友F:
载人至少 6轴
不然一个停转太危险了

网友G:
挺好的 这样可以搭载更大的摄影设备
而且设计合理的话,大的飞行器时间也应该更长

网友H:
看起来挺不错的样子

网友I:
原帖由
NeoLu
于 2011-5-5 10:33 发表
载人至少 6轴
不然一个停转太危险了
那目前的直机还有人敢坐?

网友J:
电直的桨~~

网友K:
好大的杀人武器

网友L:
电直的桨
为啥要用这个?现成的固定翼桨找不到吗?不可能吧?损失难么多能源干嘛呀,多飞一会不更好嘛

网友M:
450直机的直驱电机啊~~~~~~~~~看来改装450直驱有希望了~

网友:
好大的无刷, 哪儿买的?

网友N:
王总又有新产品面世了···顶一个!

网友O:
太给力了

网友P:
巨无霸,给力

网友Q:
这么大的应该用变距控制姿态了,因为要想这么大的桨瞬间提高或降低转速来控制姿态,有很大难度~!

网友R:
大杀器!!!!
风云航空?

网友S:
回复 网友F:
请问是不是直升机就不能载人了呢?

网友T:
原帖由
ddpy
于 2011-5-5 11:30 发表
那目前的直机还有人敢坐?
4轴单电机停转直接翻,直升机可以熄火降落

网友U:
 这个是武器级别的

网友V:
我做了一隻對角一米的六軸,還沒試飛

网友W:
 都喜欢大的?这机在空中用遥控给它晃几下就掉下来了

网友X:
目的在于?

网友Y:
同意30楼,大桨低转速状态下,调速的反应远远不及变距来得灵敏,变距+调速混控更好。

网友Z:
角度上的惯性太大
以我看这个飞起来肯定会比较晃,我还是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AA:
杀伤力肯定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AB:
是够震撼的,好大的家伙

网友AC:
有几个问题希望考虑下,第一,四轴使用的电机电调灵敏度都比较高,500mm的大桨想法很好,主要问题是这么大的桨本身转动惯性很高,四轴是通过转速来调节平衡的,换成大桨以后要考虑低速大桨的解析度不足以达到要求,我建议将四轴大桨改成正负螺距调整方式,由于4轴不需要循环螺距(也就不需要十字盘等结构),应该能够很容易做到,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AC:
另外我有一个比较疯狂的想法,那就是直接将直升机的旋翼头结构直接引用到四轴结构上,甚至可以加上类似无副翼系统十字盘等结构,这样如果能做出来一个数学模型通过算法控制每个桨面的陀螺效应,这样四个桨面的共同控制应该可以达到比较疯狂的控制性能,甚至比如机身水平平移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AD:
楼上的主意不错,有道理

网友AE:
其实用6个2826电机+14寸桨玩儿玩儿就够大的了, 1个2826+14寸桨最大可以达到2.5Kg的拉力,6个就是15Kg的拉力,60%油门接近9kg的拉力,挂啥单反都没问题。关键是技术上应该比这个好掌握些。准备先搞个2826的4轴试试,就是考虑到电池要5s 1万多mah,太贵,有点烧不起。玩儿2212的4轴想玩儿得爽也要几百块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