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楼主(2011-05-04):
卡盘的加持度误差有点大,10丝、见论坛有一帖子,是先把卡爪撑紧,然后下刀。不知道有什么注意事项么?
希望得到神功有成的前辈指点一二。

如不自宫,也能成功!

网友:
10丝!这么大???自宫前还是和大家商量商量,千万别做后悔的事情,最好分析清楚跳动原因,万一不卡盘,是主轴跳,你不亏了!

楼主:
主轴外圆我侧过,是0.02毫米。内孔我没侧过。卡盘外圆是0.03毫米。三抓加持内燃机45毫米曲轴销子打表0.1-0.12.前辈请帮我判断一下。

网友:
说的好,明天我也想自宫下,看看葵花宝典能练成否

那台6150B的车床,卡盘夹持检棒后,跳动0.15,拆下卡盘,打主轴,0.005毫米跳动

都是不包铜皮车莫氏锥柄钻,惹的祸

n年了

网友A:
安装3爪时先从那个槽先装对卡盘的同心度有时会有影响的,试试看从不同的槽安装3爪,找出误差最小的,然后做上记号,以便以后都这样顺序安装,或许会有惊奇,就不用自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3爪时先从那个槽先装对卡盘的同心度有时会有影响的,试试看从不同的槽安装3爪,找出误差最小的,然后做上记号,以便以后都这样顺序安装,或许会有惊奇,就不用自宫。

是这样的,我再补充一点:卡盘上那3个卡紧扳子孔是有区别的,有一个孔误差最小,依次打表找出做个标记,精车时再用。

网友:
貌似自宫是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事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的回复,我不太理解的是如果先装2爪或三爪最后三个抓也不能合拢在一起呀,只能先装1爪吧?
关于扳手孔费俊也跟我说过,我是按打“0”的拧紧测量的。只是我从呼和浩特机床附件总厂办事处买的100的三抓卡盘上面没有打“0”,也没有这个说法,而且加持精度拧那个钥匙孔都小于0.03毫米。

网友:
光撑不行的哦  要正向夹紧比较好

网友:
能不挥刀就别挥刀 七楼八楼说的方法我试过,有效果的。自宫不太好搞,尤其是老旧卡盘自宫:都说夹标准棒车卡爪外部和撑标准环车内部,想想有道理,实际做起来不那么容易搞到好处,因为卡盘内部盘丝和卡爪磨损的不一致,离开自宫时的夹持位置后,精度又变差了。新卡盘还是先调整下卡爪位置再说,差个3,5丝就不要动了。还是不满意的话参考下这位大侠的帖子,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B%CC%DA&page=4

网友:
七楼chensibo前辈的意思是让你换下卡爪在卡盘上的位置,本来1,2,3号爪对应的爪槽给他做个标记就叫A,B,C爪槽吧,现在让你换一下位置,1号爪从B位置开装,然后再夹持标准棒测试,找出最满意的位置后做好标记,以后哪个爪就在哪个槽里

网友B:
最好按照顺序来打表,先是主轴外圆的配合台阶,然后法兰盘内圆配合面的直径知否和主轴台阶配合紧密,然后是法兰盘台阶外圆跳动,最后才是卡盘外圆

卡抓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最好不要没事就攻,可以尝试楼上说的几种方法,调换卡抓的槽位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基本可以灭了所有小误差范围内的问题,把法兰盘定位台阶外径车小0.05~0.08左右,装上卡盘(先不完全拧紧)找根检测棒夹紧以后,打表用木头垫着敲击卡盘靠近法兰的根部,逐步找正加持轴心然后把螺丝拧紧,这么做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如果频繁的换卡盘的话每次都得花功夫找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回复,我不太理解的是如果先装2爪或三爪最后三个抓也不能合拢在一起呀,只能先装1爪吧?
关于扳手孔费俊也跟我说过,我是按打“0”的拧紧测量的。只是我从呼和浩特机床附件总厂办事处买的100的三抓卡盘上 ...

不是叫你改变卡爪的安装顺序,卡爪的安装顺序1,2,3还是不变,而是那3个滑槽你都轮流分别作为第一槽装装看,每次装好找个标准的圆棒测试,那个槽开装后的精度最好,做个记号,以后再拆时,就按照那个记号装回。你如果有4爪卡盘要互换的话,那几孔螺丝位也最好做上记号,重复装卸的误差就会比较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基本可以灭了所有小误差范围内的问题,把法兰盘定位台阶外径车小0.05~0.08左右,装上卡盘(先不完全拧紧)找根检测棒夹紧以后,打表用木头垫着敲击卡盘靠近法兰的根部,逐步找正加持轴心然后把螺丝拧紧,这么做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如果频繁的换卡盘的话每次都得花功夫找正

你的这个方法只对太垃圾的卡盘有用。我的卡盘背后有个配合的凹台,和法兰盘的凸台是过渡配合的,要敲敲才能配合进去的,卸出来也要用扳手顶那几个固定的螺丝才会卸出来,因此同心度已经固定了。

楼主:
多谢了,看来欲练神功需要很大的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叫你改变卡爪的安装顺序,卡爪的安装顺序1,2,3还是不变,而是那3个滑槽你都轮流分别作为第一槽装装看,每次装好找个标准的圆棒测试,那个槽开装后的精度最好,做个记号,以后再拆时,就按照那个记号装回。你 ...
高,,,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按照顺序来打表,先是主轴外圆的配合台阶,然后法兰盘内圆配合面的直径知否和主轴台阶配合紧密,然后是法兰盘台阶外圆跳动,最后才是卡盘外圆

卡抓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最好不要没事就攻,可以尝试楼上说的几种方 ...

你这不是乱教人吗.你教人这样搞了精度还怎么保持,大力切削时不怕走位啊,你以为发兰单纯一个定位作用吗. 最好还是直接镗卡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乱教人吗.你教人这样搞了精度还怎么保持,大力切削时不怕走位啊,你以为发兰单纯一个定位作用吗. 最好还是直接镗卡爪

最好不要随便镗卡爪,镗卡爪那时最后的晚餐,没办法的办法啦。法兰盘上的凸台最好别动,除非那个凸台偏差太大了。

楼主:
灰常感谢各位的指导,我已经按某某前辈的方法换了槽试了,在另一个钥匙孔拧紧的情况下精度已经提高到0.03毫米了。
其实应该有偿服务的,应该奖励。

网友:
祝贺,,,,,,,,,,,,,,,,,,,,,,,,,,,,,0.03

楼主:
同喜同喜

网友:
进口很多卡盘的爪槽上也标有1、2、3或者A/B/C的,但国产货好像不兴这套

网友:
看老师傅干活时,把每个钥匙孔都紧一遍,开始不理解,现在有点明白了/

楼主:
我也看见老师傅这么做,现在也没明白

网友(2011-08-22):
没事的,自宫吧。卡爪原本就是损耗件,都有单独配售的。最坏打算就是修坏了重新买一副而已。个人认为在卡爪根部夹持轴承,用动力刀夹持金刚磨头来修磨。

网友:
阿弥陀佛,大湿练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