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S.BUS的朋友进来帮个忙.

楼主(2011-05-04):
请问一下6203  6108SB 和 6208SB有什么区别?
还有我现在用10CHG.  但想配个CGY750  买个SB的接收..
可以直接用吗? 我好像看过介绍.. 是不是要升级控的软件啊?

网友:
没有区别 就是出SB的舵机以外的其他舵机   6203可以接3个   6208和6108都可以用8个,62表示高压版 61不支持高压,如果你是为CGY750配接收那建议你6203 轻巧。

网友:
忘说了 10C可以用SB的接收哈

网友:
完美支持750还是8FG吧

网友:
没小8 总不可能叫楼主去买把。    用10C需要在陀螺仪上手动设置参数,用小8  12  14这样的控,在控上面有专门的菜单可以直接设置。也就方便点。

网友:
也就稍微麻烦点,所有的功能还是一样用

楼主:
哦.... 谢谢..专业的一脚... 哈哈
踢明白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