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铣床主轴轴承的型号

楼主(2011-05-04):
普通的轴承量个内外径就可以出去买了,对这种圆锥滚子轴承如何选择不了解,请教各位朋友
轴承是铣床主轴上的,照片上的标识是编号,这些字母代表什么意思?一般主轴轴承用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


楼主:
像这种轴承拿出去配的时候就需要个内径就可以了?还是要和轴承上面的标识完全一致的。
对锥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
最好一起带过去吧

网友:
型号

轴承名称FAG  32009轴承
新型号32009
旧型号2007109E
内径 d (mm)45
外径 D (mm)75
厚度 B (mm)20
品牌FAG
类别圆锥滚子轴承
详细说明圆锥滚子轴承(30000 型)
备注32009轴承价格

与32009 相似轴承型号FAG 32009XA+T3CC045轴承SKF * 32009 X/Q轴承TIMKEN X32009X/Y32009XR轴承TIMKEN XAA32009X/Y32009X轴承FAFNIR 32009轴承TIMKEN 32009轴承TIMKEN XAB-32009X/Y32009X轴承NSK 32009轴承FAG 32009轴承TIMKEN XAA32009X/Y32009X轴承NTN 32009轴承NACHI 32009轴承

网友:
外面比较多的是SKF NSK,淘宝上有,只要不买到假的没就没问题

网友:
国产轴承只要是正规产品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圆锥滚子轴承分为0  6x   5   4   2几个级别。2级最高,但是貌似标准里有,实际买不到。
铣床用5级,也就是p5的轴承就行了,可以提高主轴精度。高精度的轴承寿命也好的。
如果用更高级别的p4的,那就更好了。

有人说就铣床不用这么好的轴承。但是我觉得精度是累加的,这个地方差点,那个地方差点最后就可能变成大问题。
所以要在每个地方都尽量弄好。

楼主:
问了铣床厂家,这个轴承买一个要两百多,问了问淘宝卖家,这个型号哈尔滨轴承只要几十元,差价有这么大?还是淘宝上的是假货

网友:
应该不贵 不用两百多的.是E级了

网友:
不用那么贵的。
正品国产轴承d级,也就是新标准的p5,大约也就是四五十一个。
当然了,你要非要用更高的p4那就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