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ES539舵机,能不能在亚拓550上用

楼主(2011-05-04):
买控带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呢,请指点

网友A:
简单飞飞没问题。

网友B:
不要小看539..600也能3d.

网友C:
其实怎么说呢,你550E都能买上 建议还是用DS610标准舵机吧,至少比539好.539虽然是JR的产品 就想当于FUTABA还有款3001. 可能速度上那些不能跟上 说到质量大厂产的,估计质量还能过的去.悬停 什么的估计可以 .

网友D:
539 是固定翼用的吧?

网友E:
539和FUTABA的3001一个级别,550E本身就带舵机,性能远比539好太多了,根本就是两个时代的产物,有必要去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