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跪求会用JR XG7 遥控器连涵道机舵机问题~

楼主(2011-05-04):
涵道机是幻影2000 3
舵机
的 不会连啊 现在连完接收之后左右摇杆分别控制一个副翼~马达不转没有动力~谁能帮帮忙告诉我下怎么连接啊~
遥控器
带个像开关似的东西那个必须要连的么?

楼主:
555555555555没人知道嘛?是不是要调什么呀?左边的摇杆像下拉不就是升起么~但是现在连完左边的摇杆上下只可以控制一个副翼另一边的控制不了~这个怎么弄呀~

楼主:
额。。。。。没人理我啊~~~55555555555就告诉我下接收机怎样可以用左边那个摇杆同时控制左右两边的副翼升降就可以啊~要调什么还是要加个什么线之类的呀?

网友A:
没有这控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机型混控什么的,看看说明书

网友B:
既然问这样的问题,建议楼主先不要装好飞机了,玩航模需要学习的东西远比飞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