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的fpv已经实现

楼主(2011-05-05):
我哥们是做软件的主要是机器人方面的,已经实现了通过android手机回传图像同时控制小车用触屏或重力传感器,延迟很低,原型比较粗糙,但是玩了玩感觉不错。
目前我们能达到VGA,争取更高的720p或4*vga。
通过wifi传输.图像和控制信号驱电机舵机都没有问题了。
我现在给他做硬件和机体,以前只玩车,没有玩过飞机,对模型这边不太熟,希望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延迟是不是比较大?

楼主:
没有具体测试延迟,但是基本上我手一推,车就转(坦克底盘)视频同时变化。

楼主:
保证十几兆的带宽有不过路由,QOS这点还是能保证的,

楼主:
我想把镜头,sanser,编解码芯片,主控芯片,wifi,传感器,gps,甚至GPRS。全部整合到一块板子上。
gps使用内置天线,尽量少使用连接线。
这样就能大大减轻重量。

网友A:
镜头 GPS 之类的还是不整合到板子上   首先重量不是太大的问题  第二价钱是个大问题 镜头跟GPS模块也相对成熟自己选配也比较方便

gprs可以选配  或者做成一个有一个没有的两个版本  剩下的的确是应该整合到一起  尽量要让板子有更多的扩展性 -,-这才是王道

网友B:
看过视频/ 不过那时候坦克的延时如果放飞机上肯定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头 GPS 之类的还是不整合到板子上   首先重量不是太大的问题  第二价钱是个大问题 镜头跟GPS模块也相对成熟自己选配也比较方便

gprs可以选配  或者做成一个有一个没有的两个版本  剩下的的确是应该整合到一起   ...

那就这样,镜头和编解码芯片在一个板子上,senser因为是数字接口yuv或RGB的不是AV接口,不能用普通的监控摄像头,再说监控摄像头分辨率也不行。
其他的东西搁在一块板子上,gps一类的东西都是焊在板子上,保证可靠连接。
相关数据同时回传osd的可以在本地做也可基地做。这样基地就可以看到3d飞行姿态和3D航迹。
整合一套板子的好处电源部分可以一套就成了降低无用的功耗和重量,同时可靠性也高了。
现在主要评估的是,一、姿态传感器效果,传感器都有但是没有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使用过。
                                   二、WIFI的传输距离,目前wifi的功率100MW一下,无线部分还要评估。
GPRS主要是飞丢了的话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定位。通过网络还是sms在说了。

网友C:
android距离不知成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视频/ 不过那时候坦克的延时如果放飞机上肯定炸机。

个人感觉延迟比较低,还有fpv有很多都是cpu控制姿态保证稳定,我同时提供遥控接口,可以直接通过遥控器控制。遥控器如果有动作,cpu会立刻让遥控器接管控制,类似定速巡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droid距离不知成不成问题

android的距离肯定不可以,小车还成。飞机的肯定要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做完了后,基本都是软件问题。用Windows、Linux还是mac os都无所谓,主要在协议上,哪个平台都可以。

网友D:
如果用wifi特定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wifi特定没戏

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小车的话可以通过路由进行远程的控制,要是飞机的话,现在考虑wifi只做数据透传,全力保证数据转发。主要是现在没有大带宽的无线传输方式。就算有咱也搞不到呀。

网友E:
wifi怕不适合飞机。搞不好最后还是会回到数传电台去。
gps什么的最好还是做好接口外接,电源不是问题,可以从接口供电。全板载的问题是可能不便于安装,不如外接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这样,镜头和编解码芯片在一个板子上,senser因为是数字接口yuv或RGB的不是AV接口,不能用普通的监控摄像头,再说监控摄像头分辨率也不行。
其他的东西搁在一块板子上,gps一类的东西都是焊在板子上,保证可 ...

集成在一个板子上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价钱  你要是能很好的控制成本那没问题   第二个是维修集成度越高维修越困难 到时候为了一点东西不得不抛弃整块板子那就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fi怕不适合飞机。搞不好最后还是会回到数传电台去。
gps什么的最好还是做好接口外接,电源不是问题,可以从接口供电。全板载的问题是可能不便于安装,不如外接方便。

wifi飞版的在评估,小车已经肯定用wifi了,主要是用户端设备有大把。
但是外接的都是232.接口,两边要过收发器。我希望直接走TTL就不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在一个板子上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价钱  你要是能很好的控制成本那没问题   第二个是维修集成度越高维修越困难 到时候为了一点东西不得不抛弃整块板子那就悲催了

就算是集成在一个板子上也是通过模块形式,这样就能有效降低成本,维修的话最次就是换模块,也比换一套便宜,正在讨论是否用BGA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