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一个1000X1500,择用伺服4轴连动

楼主(2011-05-05):
X行程1500(直线导轨35  同步带 )重20Kg左右
Y行程1000(直线导轨25 同步带 )  重13Kg左右
Z行程(上下运动)50 (直线导轨15  丝杆15)重2Kg左右
A随动  重1Kg以下,,
速度可以达到每秒一米以上就行,,因为是割纸和皮,,,
这四个伺服应该怎择,,
用台达的伺服应该用那几个型号,,希高手指点,(本人不喜日本货,所以没有看上安川)

楼主:
  没有人指点,,我是我给的数据不够,算不出来阿

网友A:
割纸皮,如果不是很厚一叠,用不着伺服。

如果很厚一叠,力气大,同步带那么长的跨度,皮带的延伸率非常高啊。

楼主:
可是用丝杆,怕速度上不去,,用伺服,住要是为了精度,,切,,1-4MM皮,,用伺服加运动卡做闭环控制

楼主:
我没有发现大导程的丝杆,,这法子好,不用怕同步带的拉升了,,

楼主:
最好再给出伺服电机的功率,,那就好了,,

楼主:
用丝杆是不是还要加10%载重阿

网友:
楼主你先折腾着,改天把你买伺服的型号清单及价钱短消息通知我一下,我也参考参考,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伺服都上了还用皮带传动啊,应该用XX20大导程丝杆就可以,比如2020,2520==,伺服转速3K的情况下,刀头的移动速度为1。2米/秒。。。

算下来快速移动的极速就是72m/分钟
很恐怖了

网友:
1米/秒?你是要快一点?还是要慢一点?

楼主:
想快点,,,1-1.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纸皮,如果不是很厚一叠,用不着伺服。

如果很厚一叠,力气大,同步带那么长的跨度,皮带的延伸率非常高啊。

丝杆能把力气放大好多倍的.皮带受力其实不大. 再着不要小瞧皮带.有的皮带里边可是金属丝

楼主:
四轴9010运动控制卡 运动控制器 轴控卡 USB接口 四轴全闭环控制
9010运动控制卡

9010运动控制卡是我公司的新产品,采用高速DSP**处理器,运行速度大幅提升,全面提高了数控机床的加工效率;5路编码器反馈,可对伺服电机实现全闭环控制,并可连接电子手轮及主轴编码器等;采用USB接口,安装更方便,更适合便携计算机使用;支持CAM总线型I/O扩展卡,更方便布线。

配套软件WinCNC系统功能强大,分为:雕铣通用版、冲床版、激光切割版、水切割版、火焰等离子切割版、点胶机版、随动切割版、英文版等几大系统。WinCNC系统对雕铣类和切割类机床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并可根据用户需要开发专用数控系统。

9010运动控制卡参数表

硬件指标:

总线形式
USB2.0

控制轴数
4轴

轴控制输出模式
脉冲/模拟量可设定
最高脉冲输出频率:4MHz

差分输出
模拟量输出范围:-10~+10V

输出精度:不小于13位

编码器输入
4路四倍频增量式
最高频率: 12.5MHz

辅助编码器输入
1路四倍频增量式
最高频率: 12.5MHz

PWM/模拟量

辅助输出端口
1路

PWM/模拟量可设定
PWM输出:1Hz ~ 1MHz

PWM分辨率不小于1%

模拟量:-10~+10V

输出精度:不小于13位
PWM输出:可控制激光能量

模拟量输出:可控制主轴转速

位置闭环调节
200微秒

PID+速度前馈

插补周期
500微秒

IO量输出点
8+4, 12路
8路达灵顿

4路光电开关

IO量输入点
27路
全部光电隔离

扩展功能
1路CAN总线接口
最高可扩展512个IO点

软件功能:

单轴控制功能
单轴点位控制

单轴速度控制

单轴回HOME点

多轴控制功能
多轴电子齿轮功能

编码器跟随功能

多轴插补功能
4轴线性/圆弧插补
4轴直线插补
任意2轴圆弧+2轴直线插补

3轴/4轴NURBS样条曲线插补

插补模式的编码器跟随功能
可实现硬攻丝

先进的插补预处理功能
内部64行插补数据缓冲区
自动完成插补速度规划

插补速度调节/随时暂停
0-160%随时调节
1%精度调节

用户开发环境
Windows 2000/XP及以上版系统
VB、VC、BCB、Delphi四种语言开发库

WinCNC支持
我公司功能强大的WinCNC开放式数控系统软件系列

这卡怎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896197296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9010运动控制卡 运动控制器 轴控卡 USB接口 四轴全闭环控制
9010运动控制卡

9010运动控制卡是我公司的新产品,采用高速DSP**处理器,运行速度大幅提升,全面提高了数控机床的加工效率;5路编码器反馈,可对 ...

这个价位可算是中档系统了,只是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性能啥的是否符合这个价位
3轴我现在用的是维宏的,感觉还好,性价比挺高,就是功能少的可怜

网友:
LZ啊,你知道1m/s是什么概念不?
f值60000
我的雕铣机也不过做到最高2800而已
我的倒不是能不能做的到的问题
问题是你真的需要?
这速度可以飞了

楼主:
1米/秒是直线速度

楼主:
http://www.emmagroup.com.cn/Product/122215.html
看看这个,,我要做的就是这样的机子

楼主:
切割速度:0~1000mm/s
 切割厚度:0.1mm~4mm

楼主:
不知道用400W都X,Y
Z,A轴用100W的可不可以

网友:
1米/秒的移动速度可能会做到.但是切断呢?难点在切断吧!你用那种方式切,你先试好1米/秒速度切断成功后再来做这机器,

楼主:
振动切,,10000-15000次/分钟

楼主:
振动电机,,64W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切,,10000-15000次/分钟

一刀切下有多长?

楼主:
和手术刀差不多的,不过才质不一样

网友:
10000-15000次/分钟 =166-250次/秒   1米/秒算是最高速度吧! 刀长是6-4mm, 对吗

网友:
实际切割速度,也就是1000毫米/分钟吧

楼主:
是的,,1米/秒,是最高速度,,

楼主:
没有人接着说了吗

网友:
关注这个帖子

网友:
我关注的,

不过楼主你先要把机器大致有个设计

童鞋们才好有补充